发现了一个开机加速的简单粗暴的方法,实测有效

楼主(2017-04-15):
        360那种垃圾软件,没球用。
        电脑开机从刚装系统的20s开机(2014年装的系统),到现在1分多钟。不想重装系统,以为没救了。百度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方法,亲测有效,现分享给大家。

        1.WIN+R 打开运行窗口。
        2.输入 msconfig 弹出如下窗口

        3.进入如下界面

        4.继续进入如下界面

        注意填入实际的CPU核心数 and 勾选最大内存即可。)

        5.重启

        原本系统默认启动的时候采用了单核处理器+512MB内存。
这个修改,主要实现了把全部的CPU核心和全部的内存都用来加载windows,所以开机速度会提高非常多。

楼主:
测试了三台不同的机器:
第一台,台式机,4核处理器,8G内存,ssd,独立显卡,开机70秒变20秒。这台电脑,2014年3月的组装机,我自己用的,装了超级多软件,用的比较暴力。C盘固态硬盘,装机时候win评分7.9,现在只剩5.9了。
第二台,台式机,2核处理器,8G内存,ssd,核显,开机11秒变12秒,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这台电脑2015年装的台式机,我媳妇用,用的不暴力。
第三台,笔记本,2核处理器,3G内存,机械盘,独立显卡,开机65秒,变42秒。这台是2010年的电脑。

网友:
实测有效,4核i3,6g,ssd现在过了bios直接秒开

网友:
之前十几秒

楼主:
看来对4核处理器的改善比较明显。

网友A:
设置有风险,需注意
设置完内存最大后直接跑挂,蓝屏,看来并不是所有电脑都支持的。网上搜了一下蓝屏解决方案:
蓝屏后重启会提示Win7启动异常,是否要进入启动修复,然后进入启动修复
进去后不要点什么自动修复,90%没有用还花很多时间
打开启动修复模式下的命令提示符
用bcdedit命令查看启动参数
确认truncatememory是否为0x10000000
然后执行命令:bcdedit /deletevalue {default} truncatememory来删除启动内存设置
重新用bcdedit命令确认truncatememory项已不存在
重启,正常应该就可以OK了,别的情况我也没事,已经不敢试了,毕竟机子上还有个Ubuntu,不敢瞎搞系统了
PS,差点去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风险,需注意
设置完内存最大后直接跑挂,蓝屏,看来并不是所有电脑都支持的。网上搜了一下蓝屏解决 ...

不好意思哈。因为我的几台机器都测试无问题。楼下要测试的,建议先按阿莫的建议,勾选最大内存后,填入1024

修改:内存不能填为1024,否则启动后内存还是1024,电脑会出问题。直接写入最大内存即可。

网友B:
没感觉到效果.
CPU Xeon E3-1231, 内存16G, SSD, win8.1/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到效果.
CPU Xeon E3-1231, 内存16G, SSD, win8.1/64bit,

我测试的第二台机器也是没有效果。可能部分已经极速开机的机器影响开机时间的瓶颈不在这。

网友C:
thinkpad E570,i5,7代,win7系统无效,反而变慢,没设置时,从联想logo开始计时,到出现win登录界面,试了3次都是15秒,设置成4核,4g内存设置成1024,也是从联想logo开始计时,到出现win登录界面,用时23秒,进入win桌面后直接蓝屏,重启后切换到安全模式,可以改回来

网友:
thinkpad T410,设置无效果,处理器数2,最大内存1024

网友D:
我的I7,怎么看是几核的?我设置了4核,1024,结果变长了3秒,win7--64的系统
看图

网友D:
看起来那个1024是设置了整个系统使用的内存数量,我改成8192,顺利启动,和不勾选之前一样了

网友:
然后都去找勾选,结果是,4核+1024启动27秒,内存90%使用,4核+8192启动26秒,内存正常,两项都不勾选,启动24秒,内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I7,怎么看是几核的?我设置了4核,1024,结果变长了3秒,win7--64的系统
看图

看你自己拍的照片,任务管理器下的cpu使用记录  有几条曲线图就代表几核心啊,很明显4核

网友:
看了坛友开机速度,默默关闭这页,我原来对自己电脑开机速度也不满意

网友E:
测试无效,hp品牌机,i3 32bit win7

网友:
win10不合用

网友:
都是好几天不关机
开机一次也不在乎那几秒。
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存我建议不要开太多,肯定严重拖慢速度。内存1G大家再测试一下。

内存1G会出问题。 进入任务管理器后,会发现,开机会依然会以1G内存运行。

所以内存直接设置最大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到效果.
CPU Xeon E3-1231, 内存16G, SSD, win8.1/64bit,

不好意思,内存选项要填入最大值,比如16G就填入 163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E570,i5,7代,win7系统无效,反而变慢,没设置时,从联想logo开始计时,到出现win登录界面,试了3 ...

内存为实际为多少 就填多少,麻烦再测测看。

楼主:
前面说的有错,内存实际多少就填入多少。应该有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无效,hp品牌机,i3 32bit win7

前面有错,内存要填入最大的值。不要填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那个1024是设置了整个系统使用的内存数量,我改成8192,顺利启动,和不勾选之前一样了 ...

你的理解是对的。内存不能改为1024

网友:
从7秒变成了6.66秒,不过平时偶尔也有6秒多。

网友:
win1蓝屏,参照8楼搞定

网友G:
开启之后起机快了一点,但是WIN7下的虚拟机却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启之后起机快了一点,但是WIN7下的虚拟机却跑不动了

看看任务管理,内存最大值是不是实际的,把内存的那个选项去掉打勾看看

网友H:
为什么老有人在意开机多快,我觉得1分钟能打开就行了,反正一天也开不了几次。

网友:
不行,有一次测试,开机后只能看到CPU只有一个核了。

楼主:
大家不用试了。这个方法只对少数电脑管用。

网友:
开机加速的有效方法
1. 使用固态硬盘
2. 使用uefi固件+gpt分区+关闭legacy BIOS

网友:
我 修该后  进入系统   4G物理内存 ,只有 2.4G可用了。  现在改回来了。

网友(2017-05-18):
40秒左右,不在折腾了。

网友:
楼主测一下对休眠唤醒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老有人在意开机多快,我觉得1分钟能打开就行了,反正一天也开不了几次。 ...

说的也是
习惯了1分钟,开机1秒钟感觉怪怪的,像台电视机,都不好意思说是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