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1310谁在用?KEIL下有成功的吗?

楼主(2017-04-15):
依照TI在维基的说明,设置半天,结果连编译都无法通过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ure_project_options

网友A:
CC系列现在居然也可以用MDK了
官方的库一直都是CCS和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系列现在居然也可以用MDK了
官方的库一直都是CCS和IAR

现在基本打算放弃了,本来用这款IC的就凤毛菱角,用KEIL开发CC1310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没办法,孤军奋战太累

网友B:
我也在熟悉这个SOC,不过手册很精简,所有DEMO都基于他们的RTOS. 你想深入底层,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打算放弃了,本来用这款IC的就凤毛菱角,用KEIL开发CC1310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没办法,孤军奋战 ...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常用的方式吧
吐槽一下,TI的这个系列的开发真难用,或者说对开发者的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熟悉这个SOC,不过手册很精简,所有DEMO都基于他们的RTOS. 你想深入底层,难度很大。。。 ...

就是打算深入底层,看来不容易呀

网友B:
但是基于他们开发好的 TI-RTOS BASE,上手挺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基于他们开发好的 TI-RTOS BASE,上手挺容易的。。。。

DSSS因子最大只有8,我想直接获取其数据流,然后做更高因子的DSSS软件处理,不知道是否开放这种底层的操作

网友(2017-07-21):
我是用IAR 的,CCS太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现还在用CC1310吗?资料看起来不知从哪下手啊
感觉不用RTOS没法玩啊 ...

放弃了

网友:
CC1310 4Mbps 怎么做到这么高的速率

网友:
不用TI-RTOS开发比较困难!只用driverlib的话又没有例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