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26位数码管,21个按键,选哪个瑞萨单片机好?

楼主(2017-04-15):
驱动26位数码管,21个按键,选哪个瑞萨单片机好 ,还要留出发送和接收,给另一个单片机通信

网友A:
不如使用一个专用的驱动芯片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使用一个专用的驱动芯片划算

有推荐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吗,要高温的,产品正常工作环境温度  85度左右

网友:
工作温度好高,数码管用74HC595驱动应该能胜任。

网友:
找个周立功的专门的芯片,好用省事,价格便宜

网友:
TM1628.  就这杨一类的。

网友B:
TM1638、、、你是需要驱动  26个 8字 么?估计都不够用了,上595静态,不差钱

网友:
85度就把几乎所有TM系列已经类似芯片打入冷宫了,找汽车级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1638、、、你是需要驱动  26个 8字 么?估计都不够用了,上595静态,不差钱 ...

可以几个TM1638一起用的

楼主:
好的,回去找找.........

网友:
595妥妥的

楼主:
用138和373调出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