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和mdns ip 224.0.0.251 端口5353?TCPIP调试软件怎么监听?

楼主(2017-04-15):
局域网广播 可以理解  255.255.255.255  所有电脑都可以收到数据,我只管监听端口即可。
但是 mdns的224.0.0.251  的5353端口。  我那个电脑怎么去监听呢?
mdns设备发送的udp数据  是发往224.0.0.251,这个是路由器支持特有的功能?

网友A:
这是组播地址啊,你本地只管监听就可以吧

(ー_ー)!!  说错了,好像不行,得加入组播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组播地址啊,你本地只管监听就可以吧

(ー_ー)!!  说错了,好像不行,得加入组播组才行 ...

调试软件貌似没那个加组播选项

网友:
装个Bonjour然后抓一下包看看。

网友:
买一个带端口数据监控的路由器, 可以设置WAN口的数据从某个LAN口输出. 很好用

网友:
试过Wireshar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