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贴:大家在GPT下如何装的WIN7?

楼主(2017-04-16):
现在想起曾经的一台电脑,硬盘是GPT格式,用U盘启动电脑是看不到硬盘的,都是在BIOS下面把UEFI改成了LEGACY后,再把硬盘的隐藏分区删掉,改成MBR格式,但这样搞很伤文件,总是要把大量的文件进行备份操作,大家是如何直接在GPT格式下安装的WIN7?

网友:
百度即可,拷贝win8或10里面的安装文件即可

楼主:
对比上面两图,我的在右边,显示不能安装。。。。

网友A:
不用MBR而用GPT分区是装不了系统的,死了这条心,但MBR装好后好像有软件 可以把大于2T未分区的那部分弄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MBR而用GPT分区是装不了系统的,死了这条心,但MBR装好后好像有软件 可以把大于2T未分区的那部分弄出来 ...

大胡子也惊动了。。。。

二楼的哥们还在说能,我看网上的攻略也说能,方法也是二楼的那样,拷贝两个关键程序,bootmgfw.efi,shell.efi。难道这个方法是假的么?我没有试成功。。。。。

网友B:
前些时间由于需要win7,不得不把win10改成win7,装系统时就把硬盘分区全删了,才把win7装上,耗了一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时间由于需要win7,不得不把win10改成win7,装系统时就把硬盘分区全删了,才把win7装上,耗了一天时间 ...

估计你把硬盘搞成了MBR,你为何不尝试虚拟机装WIN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胡子也惊动了。。。。

二楼的哥们还在说能,我看网上的攻略也说能,方法也是二楼的那样, ...

我都亲手这么装过,可以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把硬盘搞成了MBR,你为何不尝试虚拟机装WIN7?

电脑是给不懂电脑的人用的,让她每次开机以后再启动虚拟机,麻烦,所以干脆换成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亲手这么装过,可以得

能否说一下您的成功方式,我那么搞没成功。。。。

网友D:
试试PE下面的安装器,把光盘解压到硬盘再用安装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PE下面的安装器,把光盘解压到硬盘再用安装器搞

据说这个搞法只适合于MBR格式,对于GPT格式的搞不成。。。。

网友E:
64位WIN7不能安装在GPT硬盘?我记得可以啊,还有WIN8以上PE随便识别GPT硬盘

网友F:
win7系统盘里的efi启动文件不全,拷贝win8或wn10里efi启动文件到win7的U盘,用uefi模式启动U盘即可

网友:
删除硬盘,然后直接装,装好把盘分割一下就好了。

网友:
GPT分区装win7,装完后就会卡死,根本进不了系统,本人试了3次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64位WIN7不能安装在GPT硬盘?我记得可以啊,还有WIN8以上PE随便识别GPT硬盘

安装选择分区那里就过不了,GPT貌似没有启动的相关机制(也就BIOS启动后加载硬盘的启动地址时寻不了址)。

网友:
做个Win8或者Win10的PE,启动进PE后再装,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7系统盘里的efi启动文件不全,拷贝win8或wn10里efi启动文件到win7的U盘,用uefi模式启动U盘即可 ...

大概应该用你这个方法,请分享你成功的步骤好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概应该用你这个方法,请分享你成功的步骤好吗?

我一般是用U盘安装
1.用win7官方镜像文件制作启动u盘,U盘要FAT32格式
2.拷贝bootx64.efi 文件到x:\efi\boot\bootx64.efi (x为启动U盘盘符),如果efi下没有boot文件夹,请自行创建
3.BIOS设置为UEFI启动,选中从uefi U盘启动,启动列表里对应的U盘前面应该有 "UEFI:"
4.正常安装即可,硬盘需选转换为gpt分区,或者新硬盘安装试重新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用U盘安装
1.用win7官方镜像文件制作启动u盘,U盘要FAT32格式
2.拷贝bootx64.efi 文件到x:\efi\bo ...

换了一个U盘,还真成功了,现在都还有点晕菜。。。。。

但是这个UEFI+GPT导致的后果就是激活是个硬伤,大家还是多支持正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U盘,还真成功了,现在都还有点晕菜。。。。。

但是这个UEFI+GPT导致的后果就是激活是个硬伤, ...

激活,用支持GPT的即可。  安装步骤懒得弄,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活,用支持GPT的即可。  安装步骤懒得弄,抱歉

既然你懒得弄,那就我来弄了。刚在网上搞了一个激活,虚拟机测试能成功,不敢独享:

编织原因,排版搞一下,让大家看得清楚。

网友:
win7对efi支持有问题,推荐mbr。激活的话,企业版+kms吧,省心,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