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多股软线,要细要软,替换烧录架硬邦邦的USB线

楼主(2017-04-16):
做烧录架,16路使用USB口。

测试点是在PCB上面的,所以在烧录架底部固定被烧录的PCB,测试针支架在上面,是活动的,由上面往下移动就接触到了PCB。
目前USB HUB放在烧录架最下面的箱子,引出16根60厘米长的USB线接到上面活动的测试针支架,问题就是线有胶皮和护套本身就硬,现在又是16根一起,很不好用。
当然了,直接在测试针上面放个PCB做个HUB也是一种办法,这样就只有一根线了,但是改起来时间长,自己做的HUB稳定性也不会比买来的工业级的高。

所以现在临时办法就是想把硬硬的USB线换掉,以前见过一种多股线,很细很软,线皮好像都不是胶来的,类似布一样的。
因为距离只有60厘米,所以双绞不双绞也关系不大,只要是线够软好操作。
有坛友对这类软线有印象吗?或者有其他好建议,多谢多谢。

网友A:
lcd的屏线  60不近了厘米要双绞

网友:
硅胶线,高温+软,电工用相当不错

楼主:
也是个办法,中间活动环节用FPC,两头再焊出线接HUB和测试针

网友:
你说的是纱包线

楼主:
试了下手头的耳机线,的确很软,而且不要胶皮靠漆也很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的屏线  60不近了厘米要双绞

60厘米不算长,没事,用杜邦线试过。
现在网上有些扁平,透明之类的USB线,也是没双绞的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人多思路广。
原先USB线外径差不多4mm,现在看中的耳机线(漆包线)外径才1.4mm

网友:
镀银导线

网友:
芯片引到芯片接脚的那种(Wire bonding)金线或铝线,若不好处理就用那维修免刮漆漆包小飞线吧!哈~

网友:
我买的是第一个。外径0.6。非常好用。耐磨耐烫。烙铁都化不了胶皮。线也很软

网友:
航空线,镀银的貌似。

网友:
hp ide接口线80芯的估计合适你,就是长度可能不够。够小多股。

网友:
AF200  最细的那种

网友B:
买细USB线

搞工程要从工程的角度出发,明明有那么多种USB线,而且有像耳机线拿着材质的鼠标线,价格便宜而且易更换

非要自己造轮子的话,也要先想想以后这个异形轮子怎么修

网友:
液晶显示屏的lvds排线? 好像是这么叫.很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细USB线

搞工程要从工程的角度出发,明明有那么多种USB线,而且有像耳机线拿着材质的鼠标线,价格 ...

合适的细USB线,我也在找,就是没找到。

网友:
耐高温导线

网友:
超软硅胶线

网友:
有一种做LVDS的线材非常好用,也很软但不知叫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