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便宜的CPLD芯片

楼主(2017-04-16):
实现一些简单的时序变换,用74芯片搭又需要好多种,想想也占地方。目前使用epm570核心板测试了下,资源仅用了这么点,后面可能还会加点功能,估计也不会超过5%。
暂且考虑epm240,对cpld/fpga也不太熟悉,不知有没有能满足要求,便宜又好买的cpld,请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
a3p030  a3p060,你值得拥有

网友:
按你资源占用,EPM3032就够用了,便宜啊

网友A:
我就是用EPM3032设计了一真时序转换器,SPI输入,并口输出,用于树莓派的SPI接口显示屏.
EPM3032ATC44-10的标称100MHZ,实际跑到128MHZ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以前是EPM240比较便宜,现在好像涨了不少。

网友B:
都不便宜,而且体积都偏大,功耗偏高,74系列不超过2片的话还是不要用cpld

网友:
貌似lattice家的cpld价格便宜一些。
我熟悉的两位设计师从altera改用lattice了。
我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看了下立创代售,xilinx的FPGA比我想象要便宜,100个以上比9个降价一半,不到30

网友:
lattice  xo256  10元,资源肯定足够,看贵不贵了

网友C:
EPM240啊啊啊。。。。。

网友:
能硬件搞定就尽量不编程~到量产时就知道好处,问题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EPM3032设计了一真时序转换器,SPI输入,并口输出,用于树莓派的SPI接口显示屏.
EPM3032ATC44-10的标 ...

嗯,这个貌似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便宜,而且体积都偏大,功耗偏高,74系列不超过2片的话还是不要用cpld

就是要搞五六片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M240啊啊啊。。。。。

嗯,暂时是考虑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貌似比较合适

3032虽然很廉价,但是我印象它很老了,应该是拆机件,厂家估计已停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32虽然很廉价,但是我印象它很老了,应该是拆机件,厂家估计已停产了吧 ...

EPM3032没有停产,一直在持续供货的,现在立创商城也有这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M3032没有停产,一直在持续供货的,现在立创商城也有这个型号的.

立创商城这个器件貌似不便宜啊,你买的大概什么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这个器件貌似不便宜啊,你买的大概什么价

大批量不开票5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