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信号不放大而是改变vref是否可行

楼主(2017-04-16):
假设被采样正弦信号0.V~0.01V,频率50KHZ,STM32的 12bit ADC 模块有独立的Vref,将Vref设置成0.01V,得到的转换结果,线性和转换误差受哪些因素影响,影响多大,简单方法能改善多少。

现在能想到的是

1. 参考电压的性能,比如常用的TLV431,温飘和噪声,简单改善方法是:电阻分压加足够多电容,这样温飘和噪声都按比例减小,和电压高低无关。

2. 会不会电压低了,IC内部比较器线性差?感觉不应该(如果差了的话,那不是任何正弦波的波谷结果都不正确?)

3. IC内部比较器的input offset 是个定值,输入信号小了,影响的比例变大?  这个没法改善

网友A:
如果精度符合要求,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数模混合的芯片内部温漂和噪音不太好控制,降低参考电压信噪比就低了。要求高的话还是经过前端处理再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符合要求,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数模混合的芯片内部温漂和噪音不太好控制,降低参考电压信噪比 ...

是啊,看看有没有其它建议

网友:
然而  STM32的VREF要求和AVDD相差不能超过xx(具体翻手册)

即使允许范围大的芯片,也没有0.1V的,运放是最通用且靠谱的方式。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信噪比急剧下降,ADC输出的数字量跳跃非常严重,一般来说参考电压选择1/2VCC可以得到最多的稳定数据。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放大信号

网友:
adc的比较器对这么小的电压是否能正确响应?电阻或电容网络的误差是不是比vref/2^n还要大?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看来还是放大了再转换

网友:
参考电压应该也有范围的  比如最低1.8V

网友:
ADS8568,可以看看这个芯片,就是可变基准,内置可编程da做基准

网友:
ADC有输入噪声,如果降低REF电压,会造成有效位数降低。

网友:
有极限的。。。。

网友:
厂家给出的adc参数,一般是在规定条件下(电压 电流 温度等)保证达到的最佳指标,超出这个条件厂家不保证芯片能达到规定指标。

网友:
看到第一条就笑死我了

网友:
应该了解下ADC的工作原理了,量化噪声都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信噪比急剧下降,ADC输出的数字量跳跃非常严重,一般来说参考电 ...

stm32的话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的话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数据吗

MCU自带ADC一直都是直接用VDD作为基准的,没做过测试。我说的ADC是独立的芯片。MCU内置的只用过C8051F350的内置24位,情况和独立芯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