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 实现APP 微信远程控制继电器 代码分享及说明

楼主(2017-04-16):
wxws的代码,整理一下分享处理啊

ESP8266 WIFI模块,实现远程控制,带两路继电器,上传传感器信息是当前控制信息,只需要最小模块能运行,程序就能运行,很方便。
不需要额外的单片机用AT模式,此方法最具性价比,开发简单,也比SDK开发难度低,毕竟用的ARDUINO

ESP8266 Fuhome.ino:
by:wxws

arduino直接编译 8266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

ARDUINO IDE ESP8266专用版本下载1.6.5下载,单芯片编程很方便
http://www.fuhome.net/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0
IDE可以直接下载,也可以用这个工具下载

采用Fuhome协议:三条指令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很方便
http://www.fuhome.net/api/agree/udp/

服务器IP:115.28.93.201(以fuhome.net为准,一般不会变,除非机房迁移,也可以自己写DNS获取)
udp端口:7001

控制APP下载地址:
未来之家-小米应用商店  http://app.mi.com/details?id=com.mobile.fuhome.app

该APP自带配置smartconfig功能,保持模块STA(客户端)工作方式即可,配置wifi时候只能让一个模块处于上电状态哦

*/

自定义菜单配置图

//***必须修改
//**可以修改,根据你的硬件有关系

IPAddress rip(115, 28, 93, 201); //fuhome的服务器ip

unsigned int rPort = 7001;      // 服务器端口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7001;  // 本地端口,也可以按照协议格式从局域网内发送控制命令,反正灵活编程,代码也是开放的

IPAddress drip(192,168,0,100); //debug服务器ip,没啥用,本地测试用过的

unsigned long   deviceid = 1287369210;//改成你的设备ID,在fuhome.net注册,添加DIY设备时得到的***
char deviceps[] = "88d86e35d4baba83"; //设备密码 这是我输入的明文:0123456789,添加设备时候会让你设置密码***

#define Relay1 4    //继电器口1,大家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IO口**
#define Relay2 5    //继电器口2**
#define LED 16      //板载LED灯  GPIO16口**

网友A:
这个能实现外网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实现外网控制吗?

就是外网啊,你不要问吗,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收藏,有空玩一下

网友:
能否理解为:外网控制功能是通过 app的官方服务器实现命令以及状态的中转?

网友B(2017-10-16):
引用 楼主:
就是外网啊,你不要问吗,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帮忙推荐个稳定的wifi模块,目前用的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网友C:
我是小白,请问,这种应用需要云服务器吗?
另外esp8266是工作在AP模式还是STA模式?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远程有一台具有公网IP的服务器,然后这个模块作为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

网友:
收藏学习,最近也在用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推荐个稳定的wifi模块,目前用的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ESP8266wifi吗?一般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也准备用,先打下预防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请问,这种应用需要云服务器吗?
另外esp8266是工作在AP模式还是STA模式? ...

同问,哈哈!

网友:
就是对突破外网搞得晕,,,看看,

网友:
最近也在搞 ESP8266   已经可以用外网通过MQTT 来控制 设备了  啦啦啦  不过是在SDK上做的调整

网友:
谢谢,请问,
这个esp8266有原理图么?

网友:
8266稳定么?看到很多不稳定的说法。

网友(2018-04-16):
APP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2018-12-13):
已成功使用, very good, thank

网友:
这个好,有发展前途!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正需要,谢谢高人了!

网友(2019-04-22):
楼主,厉害,顶起了,谢谢分享,另外请教一下楼主,那个APP叫什么名字,我进去找不到啊,谢谢

网友:
可以哈,模块通用

网友(2019-06-21):
我做了个8285的, 程序能跑,但是连接不上热点, 总是在不停的打印"......................"

使用arduino IDE, 现在ESP8266的2.5.0的库, 直接编译下载的,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还需要对8285做特殊的初始化?   或者预烧录一些SDK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