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让我推荐轻薄笔记本电脑,我会推荐你买macbook

楼主(2017-04-16):
        现在,如果让我推荐轻薄笔记本电脑,我会推荐你买macbook(with force touch)
        现在,如果让我推荐windows下的轻薄笔记本电脑,我还是会推荐你买macbook (with force touch),然后安装win10。

        前面自己瞎搞,在OSX10.12下装了win10,不知道bootcamp这个事,从非官方渠道(驱动精灵,鲁大师之类的)安装了驱动相应驱动,导致force touch变SB。搜了一下安装教程,终于清楚了。

        于是,在macbook pro 2015下重新安装了windows10,在windows10下安装了官方的bootcamp。体验简直完美了。

        macbook pro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比如OSX 10.10 10.11 10.12三个版本下,安装win10的方式的一些细节都不一样。
        10.10最麻烦,win下的bootcamp安装包在U盘里找。还有各种小步骤。比如要提前磁盘分区。
        10.11,不需要提前磁盘分区了,其他跟10.10类似。
        10.12最简单,不需要U盘,傻瓜式操作。win下的bootcamp安装包在C盘找。

        在macbook上安装完win10,除一些特殊的专业性软件外,其他90%以上的操作,都可以扔掉鼠标了。

可以参考的安装教程
http://pcedu.pconline.com.cn/677/6779057.html  这个貌似是mac 10.11版本的

        附上win10,1703版本 x64的下载地址: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1.iso (4.19 GB)

文件名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1.iso
SHA1
F3ACA74FA2177C06EFF3C1F8FEB1B4F26BEA880B
文件大小
4.19GB
发布时间
2017-04-05

使用U盘拷贝的话,需要把U盘格式化为NTSC然后才能拷贝,FAT32下,文件大于4GB就不能拷贝了。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A:
说实话,touchbar  作用不是那么大,有些鸡肋;不过mbp的触摸板超大,让我习惯了ibm的小红点外的代替鼠标的方法;苹果新笔记本的指纹识别比较方便;还有苹果笔记本用时打开不用就合上,不需要关机,还算比较赞,一天大概消耗1%到2%的电吧。然后操作系统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我还没办法完全脱离我的T420,只是用的比较少了,专业软件需要另外寻找。最后一点可能挡住了极大多数电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touchbar  作用不是那么大,有些鸡肋;不过mbp的触摸板超大,让我习惯了ibm的小红点外的代替鼠标的 ...

苹果同步在售 不带touchbar的老机器。

感觉最适合的还是macbook pro 2015,带force touch的,不管13寸还是15寸。

后续改版的,键盘太坑爹。

另外touchbar不知道在windows下表现如何。

总之,win系笔记本电脑,什么时候用上force touch,什么时候我就换笔记本,现有的win系触摸板,是苹果2014年末就开始弃用的触摸板,用户体验很糟糕。

网友:
touchbar在windows下?我没试过,我有t420

网友A:
想用微软的我就用t4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微软的我就用t420的

2012年的时候,
我同学说,x220和T420是thinkpad的最后的良心。

网友B:
(⊙o⊙)…
老版本 mac 键盘手感也不咋地吧,,,,  键程 太短了,跟敲铁板一样。
另外,装win的话,发热很大,散热也扛不住。 硬盘温度轻松 60+,CPU更不用说了
只有两个USB口,没有RJ45网口。插上鼠标,就只有一个U口了,调试东西不方便。

额,
MAC的OSX续航没话说,Pro的屏幕也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
老版本 mac 键盘手感也不咋地吧,,,,  键程 太短了,跟敲铁板一样。
另外,装win的话,发热很 ...

键盘这个问题无解了。

之前也听说装win,发热很大,搞的我不敢装。

实践证明装win10后,跟其他14寸笔电差不多,比XPS13好。。。xps13可是一进鲁xx测试没一会儿就过温报警的。。。
据说网上可以搜到一些优化的办法。

哪个笔电可以用触摸板代替鼠标单手快速操作的, 目前来看,只有macbook了。(macbook早期的机械式触摸板除外)

网友(2017-06-08):
楼主,新版的macbook pro 值得买吗?

网友C:
现在wwdc17刚过,比较好奇的是macbook 12寸竟然增加了I5,I7的型号,那么小体积被动散热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现在用windows都是通过Parallels Desktop,偶尔画图,MDK这些用一下。好处是多桌面,mac和win分别占两个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wwdc17刚过,比较好奇的是macbook 12寸竟然增加了I5,I7的型号,那么小体积被动散热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

嗯,,,  12寸的i5 i7 应该是core m5 m7 改名字来的, 不用担心, 性能还是那么差

网友D:
我是工作需要 才用的mac pro 写程序的时候基本不用鼠标 触控板确实很好,偶尔解压rar必须win系统(虚拟机切换),但是我写了几年的程序了,依然不舍得买,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工作需要 才用的mac pro 写程序的时候基本不用鼠标 触控板确实很好,偶尔解压rar必须win系统(虚拟机切 ...

mac上的解压软件是:Dr. Unarchiver ,免费,通吃。
如果是搞软件开发的,那一台mac足以。
如果是搞嵌入式的,一台mac足以。
如果偶尔画画板子,装上Parallels虚拟机,win7相当流畅。

网友:
MAC还是用MACOS吧,感觉装Win系统完全是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ac上的解压软件是:Dr. Unarchiver ,免费,通吃。
如果是搞软件开发的,那一台mac足以。
如果是搞嵌入 ...

吹牛逼都不打草稿的吗?你在mac下给我搞定仪隆编程烧写一条龙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牛逼都不打草稿的吗?你在mac下给我搞定仪隆编程烧写一条龙我就服你

装个虚拟机应该能搞定。

网友F:
总感觉没有小红点就没法用 thinkpad深度用户飘过

网友:
大师 来个Parallels 破解 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盘这个问题无解了。

之前也听说装win,发热很大,搞的我不敢装。

限制CPU的最大负荷,为99%,这样不启用睿频,温度还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吹牛逼都不打草稿的吗?你在mac下给我搞定仪隆编程烧写一条龙我就服你

骚年,我就猜到有人会搞个冷门的东西来嘲讽以下。
不知道用虚拟机的win7有什么招呼不了的?望赐教。(另外,所有外部设备都可以直通給虚拟机。 不要给我搬出什么并口来,我搞了这么多年嵌入式还从来不用并口。)

网友G:
同意的价格 买win超极本 性能更强大,感觉楼主就是果粉而已。居然买mac装win。服了。。。。

网友:
比轻薄,楼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果粉眼里只有mac。

网友:
你搞硬件开发 一次性用两三个usb接口很正常吧,你倒是让mac弄出两三个usb接口啊,你还别说usb hub。

网友:
都上pro了,还装什么实体系统啊,上PD虚拟机,全部搞定。我已经这样用1年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没有小红点就没法用 thinkpad深度用户飘过

一直用thinkpad,
一直无视小红点。

网友:
建议PD虚拟机安装win thin pc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是不爱,兜里没“菜”

网友:
以前觉得选mac的都是果粉
现在觉得搞IOS的没得选
选macbook装win10,相对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网友I:
搭车请教一下用MBP的朋友,现在是用T400 WIN7 32, 要退役了,准备换17款MBP, 是不是有两种选择:1,bootcamp装双系统,只能装WIN10; 2,PD虚拟机装WIN7 32。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搭车请教一下用MBP的朋友,现在是用T400 WIN7 32, 要退役了,准备换17款MBP, 是不是有两种选择:1,bootcam ...

我认为是PD 装win7, 身边有人用ME866, 好几年前的本子了吧, 就是PD 装 win7, 可以在win7下保留mac的鼠标操作,翻译, 而且两个系统切换非常快,4个指头一滑就可以了, 比切换任务栏还方便

网友K:
问一下,这样再安装SW是否会卡的很慢

网友:
2013年买超级本,要求全固态,键盘灯,几大厂商都有,苹果,华硕,宏基,hp等,相同的配置下,苹果贵一点,抛开操作系统,这点差价值得苹果硬件的品质,所以。。。一直使用到现在,除了电池性能比新机器下降很多,几个键盘按键印字糊了,其它都正常。

另外,磁吸充电口超级赞,可惜新机器也没有了。

只装win,因为不想维护多个操作系统。

网友:
据说mac装win发热厉害

网友:
是真的假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骚年,我就猜到有人会搞个冷门的东西来嘲讽以下。
不知道用虚拟机的win7有什么招呼不了的?望赐教。(另 ...

层主,rmbp839 这种机器跑虚拟机会不会卡?

网友:
现场调试还是得THinkpad

网友:
一直用thinkpad x 系列,绝得非常好用。现在用的carbon 用了两年了,从来没有重装过系统,现在自带的win8.1开机仍10多秒。就一个字放心。  MAC无爱,不适合咱们这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层主,rmbp839 这种机器跑虚拟机会不会卡?

我的配置,一般,但很流畅。
外部macOS就不用说了,基本没卡过,超级流畅。
給虚拟机里边的WIN7分配1核,1G内存,256M显寸,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用thinkpad,
一直无视小红点。

我用小红点打游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一般,但很流畅。
外部macOS就不用说了,基本没卡过,超级流畅。
給虚拟机里边的WIN7分配1核 ...

给你一台5年前的mac 你也会这样吹捧的,果粉嘛,完全理解。

果粉就是果粉,安装虚拟机 分一个核  显卡256   居然不卡,看来你平时就刷刷微博,上上qq吧。

mac真的是太牛了啊,真的,果粉开始让我怀疑性能参数了。真的是苹果出品,世界无敌啊。果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骚年,我就猜到有人会搞个冷门的东西来嘲讽以下。
不知道用虚拟机的win7有什么招呼不了的?望赐教。(另 ...

又开始搬出虚拟机了,就好比自己没鸡吧借来个鸡吧用然后旁边一个劲喝彩,看他这根鸡吧归我指导

虚拟机还美其名曰直通,你通个usb3.0跑满我看看?

网友:
4G内存128G SSD实体机都觉得卡了,虚拟机不用提

网友:
今天在商店下了一台二手T430S给助理,硬盘选了250ssd,内存加到了16g,希望减少瓶颈。楼主反而我建议我虚拟机给1G内存。

网友:
win10 1080分辨率,生不如死,怀念T430的1600x900

网友C:
to 45楼
我说A你就说B,而我说B的时候你又说C。。。。。
你这样的人最好玩了。
to 44楼
这种NC式的偏见,我建议:你用用mac后给我看看?

网友:
虚拟机跑AD,滚轮缩放图纸,会不连续的,跳帧,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45楼
我说A你就说B,而我说B的时候你又说C。。。。。
你这样的人最好玩了。

果粉 不要骂人好不好,注意素质。
安装虚拟机  分1g内存 256m显存  1核处理器,竟然说流畅,这不是吹牛逼,还是你说的流畅是可以打开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的价格 买win超极本 性能更强大,感觉楼主就是果粉而已。居然买mac装win。服了。。。。 ...

我不是果粉,我甚至不用苹果手机。

我是比较了现在市场上十几款笔记本之后选了苹果。

win笔记本的触摸板,落后macbook至少五年。现有的win系笔记本,用的是苹果早期发明的multi-touch技术,现在苹果已经用了force-touch技术,win系笔记本还没跟上来。
简单使用下,市面上只有macbook笔记本可以完全实现无鼠标单手流畅操作。相比之下,即使win系笔记本使用了苹果早期的multi-touch技术,用户体验也是渣渣,只能插鼠标用。
macbook安装了win10后,配合bootcamp使用触摸板,也至少发挥了60%的fouch-touch的体验,还是比win系现有的multi-touch要强,这个是我捣鼓了半个月,比较了N多win系笔记本后的结论。

retina屏幕更不用说了,市场上现有win系笔记本的屏幕,即使分辨率搞到一致,效果也没法跟苹果的比。看久了眼瞎。

性能上,硬件一致的情况下,thinkpad的散热会比macbook pro要好,但其他的笔记本,没差了。

装win10系统后,配合bootcamp,macbook pro的使用体验,比同等价位的win系超极本使用体验要好。

你喜欢性能强大的,我也知道你没钱买不起苹果,我建议你买神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o 45楼
我说A你就说B,而我说B的时候你又说C。。。。。
你这样的人最好玩了。

好奇怪啊,你这逻辑是从哪来的?
你说一台苹果秒天秒地秒空气,我只是告诉你你搞个亿隆环境试试?
然后你搬出虚拟机,那么讨论虚拟机,我让你把虚拟机的3.0跑满,你现在又说我在说东说西,太可笑了吧
这就叫顾左右而言它

实话告诉你,不才我也有台苹果本,而且一直坚持用原生MACOS,实际情况是,搞开发用MACOS就是扯淡,就好比很多搞linux的,天天说linux比Windows强多少多少倍,结果你一看,我日,最简单的编辑代码竟然还在win下面

注:上面这个linux的比方只是我举得一个例子,我不顾左右而言它,你请在MACOS下面用借来的JB把USB3.0怼到高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怪啊,你这逻辑是从哪来的?
你说一台苹果秒天秒地秒空气,我只是告诉你你搞个亿隆环境试试?
然后你 ...

术业有专攻,linux强项在跑服务。我们用linux都是用在服务器端,自己还是PC。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有人用linux做自己的日常操作系统的。或许都是老外在用,哈哈。。

不过我下一台笔记本估计会选mac,因为一个客户有台跟我PC配置差不多的mac用起来很爽。尤其是触摸板,比我的笔记本是高级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是PD 装win7, 身边有人用ME866, 好几年前的本子了吧, 就是PD 装 win7, 可以在win7下保留mac的 ...

已经定了17款13MBP, 等到货后试下看看怎样最合理

网友M:
MACBOOK不用鼠标的感觉是那么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M:
MACBOOK不用鼠标的感觉是那么的爽

谁用谁知道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已经定了17款13MBP, 等到货后试下看看怎样最合理

定了多大硬盘的, 感觉512最好, 最少也得256的, 我看好15寸的, 可惜携带不方便, 而且866使用者用了好几年了, 说13寸就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定了多大硬盘的, 感觉512最好, 最少也得256的, 我看好15寸的, 可惜携带不方便, 而且866使用者用了好 ...

13 8G 256, 先用用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13 8G 256, 先用用看

17款MBP比之前的13寸明显小一圈,非常精致,绝壁是艺术品。可惜我手里15款MBP还没坏,坏了换一个,如果出门多的话12寸应该更爽。

网友:
我有一台MAC BOOK 我又买了台xps13
对比使用,xps13的触控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堪,我认为是差不多了,唯一差的是,Windows并没有为触控板花太多心思,仅此而已

再说了,系统没人家做的好,兼容性没人家强,市占率没人家高,软件资源没人家丰富,用户群没人家多,如果在旁门左道上再不出众点,就真的没活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这样再安装SW是否会卡的很慢

放心,必须卡爆

虚拟机不能直通显卡, 作图软件和游戏直接GG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放心,必须卡爆

虚拟机不能直通显卡, 作图软件和游戏直接GG

哦,懂了,看来还是得用WIN的比较好。

网友N:
楼主明显瞎折腾,不用这个时间对苍老师撸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懂了,看来还是得用WIN的比较好。

用啥虚拟机,从BOOTCAMP直接安装win10非常好用。

虚拟机一旦出现死机,放一个月都关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明显瞎折腾,不用这个时间对苍老师撸一发

看你的追求,肯定是单身男屌丝一枚。

网友:
mac  看看电影还行,不过也被ipad取代了,也不用争了,看看苹果的市场占有率就知道了

网友O:
ASUS ZenBook,用Windows10的话,不管哪方面都不比苹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O:
ASUS ZenBook,用Windows10的话,不管哪方面都不比苹果差。

你是跟air比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啥虚拟机,从BOOTCAMP直接安装win10非常好用。

虚拟机一旦出现死机,放一个月都关不了机。

直接安装WIN10?续航多久?
鼠标用着方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安装WIN10?续航多久?
鼠标用着方便不?

续航比普通win10机器好一些

可以丢弃鼠标,继续使用触摸板,安装后,bootcamp驱动里面自带win10下的触摸板驱动,能达到mac os下体验的一半吧,但比其他win系机器好很多。

插鼠标就都一样了。

PS:不要使用驱动精灵,鲁大师,驱动人生之类的获取的第三方驱动。在准备系统安装的时候,mac会自动整理所需的所有驱动,安装完win10后,直接展开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用thinkpad,
一直无视小红点。

和我一样,没感觉小红点好用在哪。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7款MBP比之前的13寸明显小一圈,非常精致,绝壁是艺术品。可惜我手里15款MBP还没坏,坏了换一个,如果出 ...

你装WIN7还是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装WIN7还是WIN10?

PD里是win7

网友P:
pd破解版的好难找

网友:
刚买了一台Thinkpad移动工作站P51,原本想买T570P的,但是目前这个型号还没出来,只出了低电压版CPU的T570。
还是喜欢带小键盘的15寸笔记本,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P:
pd破解版的好难找

PD12破解版网上很多,到威锋MAX论坛搜索

网友Q(2018-06-11):
买MacBook后,又装win10,OSX系统拿来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买MacBook后,又装win10,OSX系统拿来干嘛呢!

win10偶尔用,MAC OS床上用。

网友A:
mac os 对于我们纯软件(也非嵌入式软件)的足够用了。也不需要装windows 当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pd破解版的好难找

orsoon上一直就有,版本跟着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 os 对于我们纯软件(也非嵌入式软件)的足够用了。也不需要装windows 当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 ...

涉及到“网银”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涉及到“网银”搞不定。

手机搞定,哈哈

网友:
苹果本太贵了。苹果本不知道更新到8代intel cpu没有了。

网友:
想上手,奈何怕影响设计,等退休再搞一个

网友:
太贵,电工买个二手的几百元可以用了

网友:
dell precision 7710用户路过,MAC那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