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台式电脑的USB口全部坏掉,电脑还能用吗

楼主(2017-04-17):
Dell台式机,接了一台打印机,不知何故,bang的一声巨响,我还以为主板报废了,

谁知道几天后,在开电脑,发现系统起动了,硬盘上的资料都在,但USB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了,电脑又没有PS2接口,整个电脑已经不能用了

请问各位,除了更换主板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使用这台电脑吗

网友A:
换主板不贵的,200左右的样子,方便快捷

网友B:
几十块钱买一个PCI或PCIE 接口的USB卡即可。 前提是主板上有PIC 或PICE接口。

网友:
或者想折腾的话,把USB的5V 给他单独改成从 电源的5V直接接过去试试。因为有一定的可能是仅仅是把 原有USB的5V 供电的MOS给干坏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一般说来,都是每个USB单独的一个MOS控制。死马当活马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块pci转usb卡就行。

老大回复了,真荣幸!

这种卡,可以自动安装驱动吗? 如果需要的话,必须点击了鼠标,而鼠标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不贵的,200左右的样子,方便快捷

我去问问, 200多的话,那就换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问问, 200多的话,那就换主板

淘宝上买,不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钱买一个PCI或PCIE 接口的USB卡即可。 前提是主板上有PIC 或PICE接口。

主板上有pcie接口, 但是需要安装驱动吗, 如果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就要用鼠标了,但鼠标不能用啊

网友:
usb控制一般南桥干的,如果是南桥坏了就换主板吧。
你到CMOS里面看看键盘能不能用,转接卡出的USB在CMOS里面应该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上有pcie接口, 但是需要安装驱动吗, 如果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就要用鼠标了,但鼠标不能用啊

谢谢 ...

我认为有很大可能性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前提是大厂家用的主流芯片的卡。
另外,这电脑如果有RS232口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用串口鼠标挽救一下。

网友:
找同型号的电脑,硬件一样的,硬盘拿过去装好卡和驱动,拿到坏的电脑就不用装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有很大可能性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前提是大厂家用的主流芯片的卡。
另外,这电脑如果有RS232口的话 ...

win8以上应该不用装驱动。pcie一般是转usb3.0的,要win8以上才原生支持。

网友:
还是选看看保险如何

网友:
USB一般有个电源管理芯片  拆了看看是不是这个挂了

网友:
远程桌面

网友:
找个带电源接口的USB HUB试试吧,之前我的笔记本也是USB坏了,用外接电源将就用了一段时间

网友:
插个转USB卡

网友:
果断换主板啊,现在淘宝主板还是很廉价的。

网友:
串口鼠标也要电脑上设置的吧,还是要鼠标点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