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微GPS北斗芯片/模块最新资料

楼主(2017-04-17):
AT6558是一款高性能GNSS多模卫星导航接收机SOC单芯片,采用55nm工艺,片上集成射频前端,数字基带处理器,32位的RISC CPU,电源管理功能。AT6558可以达到同类产品的顶级性能,包括灵敏度、定位精度和首次定位时间、低功耗和小尺寸等。国内的模块均是基于这颗芯片基础上开发的

网友:
想问一下支持可信度指标不》
就是能告诉我当前定位的精度的值

网友A:
能发短报文吗?我要使用短报文传输功能

网友B:
中科微出货量很大,价格也很便宜。每月200k的量

网友:
不明觉厉的东西

网友:
介绍里面写的支持DGPS,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科微出货量很大,价格也很便宜。每月200k的量

能私信一个大致的价格范围么?谢谢啦,最近有GPS定位的需求。

楼主(2017-06-06):
不支持发短信功能,只有北斗一代可以

楼主:
定位的精度的值当然会显示

楼主:
是支持DGPS的,现在国产技术已成熟

楼主:
价位咨询请私信我或者私Q也可以

网友(2017-07-07):
价格报一下

楼主(2017-09-21):
国内的泰斗、和芯星通、天工测控模块都是AT6558芯片封装的,中科微的特点是低功耗

楼主:
价位咨询QQ私聊

网友:
中科微有兼容ublox pin to pin吗?

楼主:
主要是芯片出货量大,基本国内定位模块厂商都用中科微来封装设计的,模块量不大

楼主:
中科微的基本都是兼容Ublox,pin to  pin可以直接替换,相关资料内均有说明

楼主:
模块价位在18-20RMB左右,芯片大概7-8RMB左右

楼主(2019-01-25):
引用 网友A:
能发短报文吗?我要使用短报文传输功能

RD-8810 模块支持短报文收发功能

网友:
支持原始信息输出吗,类似Ublox 带T系列支持的那样

看到了,需要5P的系列才支持RTCM格式输出. 这个目前有了吗?

楼主(2019-02-25):
支持短报文收发功能GPS北斗模块USC-TM0650资料,主要应用于军工领域

网友(2019-04-30):
目前测试ATGM332D,发现它定位数据还可以,但是定位滞后性较大,在对定位实时性有要求的场合要注意选型

网友(2021-10-26):
这个需要写程序,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