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T做了一个测试软件,但是不知道数据如何显示,请教

楼主(2017-04-17):
上位机需要显示串口发上来的温度值,串口通讯没问题,我把接收的4个温度值放到数组receive[4]里。现在不知道如何更新QTreeWidget列表中对应的值,不知道用哪个命令,网上也查不到相关信息。

网友:
qt助手,值得拥有

网友:
Tree没用过,用过TableWidget。 设置值是使用一个Item。

假如我的table有3列,是这样添加的:

        ui->tab->insertRow(i);
        ui->tab->setItem(i, 0, p->GetTabTextItem());
        ui->tab->setItem(i, 1, p->GetTabStateItem());
        ui->tab->setItem(i, 2, p->GetTabMsgItem());

然后修改Item的文本属性,table上的显示就自动更新了。

qt的帮助文件还是不错的,基本的例子很多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