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工作时,会让NRF24L01p死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4-17):
30V的有刷直流电机,最大工作电流在4A的样子,
直流有刷电机工作时,会让NRF24L01p死机是什么原因啊,

电机的工作电流越大越容易死机,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导致NRF24L01P电源不稳.靠近NRF24L01P电源引脚加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新电机很容易发生无线接收芯片死机的情况,电机磨合一段时间,(30分钟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使用无线数传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保证电源稳定,磁场环境尽可能干净,你设计的电路中不知道电机和无线的电源是同一个电源是不是共地,电机启动瞬间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电源会被瞬间拉低,再者说,4A的电机工作时尤其是上电初期不稳定,产生的电磁场会严重干扰无线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总线电源情况,无线和电机供电要分开,距离要分开的尽量大,还有你描述的太笼统了,电路没有,问题现象也不知道是处理器死机还是无线模块不工作还是电机磁场太大影响了无线通信

网友:
火花干扰。

楼主:
火花干扰传导的,还是辐射的啊,老师

网友:
电路有共线的就是传导为主,无共线的就是辐射。

网友A:
有刷的跑起来满世界都是雪花,,,,一半是要并一个102的电容在有刷电机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跑起来满世界都是雪花,,,,一半是要并一个102的电容在有刷电机两端~! ...

要是pwm驱动电机就不方便并联电容了

网友:
火花还是传导比较多吧,不过功率够大,辐射也不能忽视。我之前随便驱动个12v的电机,stm8一直复位,当时不懂,调的都出阴影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现在的情况是,MCU不死机,但是RF模块老是死机

网友:
RF模块电源前端串磁珠或者串电感,后端并电容 100uf以上再并一个10nf-100nf的电容的电容

网友:
怀疑火花传导干扰会造成通讯异常,但打司机应该没那么频繁吧,怀疑电源端不稳定被拉低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在电机两端加电感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机两端加电感有效果吗

电机本身就是电感,两端加电感做什么,你可以在电机两端并一个 安规电容,但我觉得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