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通信该怎么做?

楼主(2017-04-17):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的是STM32F469开发板,要用RTX做一对多(比如1对4或1对5)主从式通信(RS232)。主机固定时间间隔发送命令,要考虑命令发送(主),接受确认(从),结果返回(从),通信超时(主),通信错误处理(主/从)。不知道主机方面系统架构该怎么考虑,
(1)是应该一个串口对应一个thread,还是多个串口共用一个thread?
(2)因为有通信超时控制,是不是每一个串口都要对应一个定时器?
(3)在有固定时间间隔的情况下,该如何确保多个串口在固定时间内都能完成通信?
(4)多个从机要协调完成一件事情,如果某一个从机出现通信错误或通信超时,该如何做错误处理?

恳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选F469啊而不是103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选F469啊而不是103系列的?

因为不仅仅做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仅仅做串口通信

没错,还要其他很多功能

楼主:
2楼和3楼都提到了MODBUS,以我的理解,MODBUS是一种通信协议,它的具体实现还是依赖于系统结构,所以采用MODBUS本身还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怎么不考虑一下用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