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DSOX2002A的2.35版本固件

楼主(2017-04-17):
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固件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容易被破解,自行添加若干许可证,让示波器增加串行解码、波形发生器等功能,今天翻墙偶然发现google drive上还有这个固件存档,于是下下来分享,想必有人需要!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别问我怎么破解,我也不会,我自己的dsox2002a示波器是2.41版本的也没破解,看国外论坛需要一个什么lan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您自己研究吧。
另外,新的2.41和2.42版本,据国外论坛的人说,相比2.4以下的版本,改善了nand数据丢失的问题,您自己权衡吧。

文件太大只好分包上传,解压后,就得到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文件了
拿走不谢!
如果谁能帮我破解2.41版本,我在这要说声谢谢了,那个什么lan卡我没有,所以也没去研究,您要有办法,不妨这里贡献一下!

网友A:
lan卡应该只是一个网口插座转金手指卡而已。
咸鱼有售: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47028302996
每次开机都要telnet才能解开选件,不是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卡应该只是一个网口插座转金手指卡而已。
咸鱼有售: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337.1 ...

每次开机都要搞一遍?那是太不方便了,我以为一次能搞定呢

网友(2017-06-24):
不要用2.35版本了,很容易出现NAND故障导致不能开机,现在最新的2.42版破解也很容易,不用网卡,自己去eevblog那个长帖子看 ......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方法去这个帖子里找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to-hack-that-s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方法去这个帖子里找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dsox2000-and-3000-series-lice ...

进展挺快啊,我上次发帖的时候,2.42版本只有2种破解方法,一种是网卡,另外一种倒是简单,但是网友说很容易把示波器变砖,风险很大,我就没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展挺快啊,我上次发帖的时候,2.42版本只有2种破解方法,一种是网卡,另外一种倒是简单,但是网友说很 ...

其实也算不上进展,就是把2.41那个伪升级包直接用在2.42上,没区别

所谓变砖,现在主要就是有人把命令行参数搞错,或者命令行前面那个数字搞错

不论用什么办法,用网卡、用串口、还是用U盘启动、或者用U盘升级,都有变砖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只要保证命令行是正确的,就不会变砖

网友(2017-12-18):
刚发完 才发现 好像2.42也有和谐了  就是不知道具体方法  在等一下

网友(2020-07-20):
一闪一闪不开机,2012A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