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IPI接口得液晶屏吗

楼主(2017-04-17):
之前用的都是RGB接口得,这次换了一个MIPI接口得OLED屏,看了看手册,发现MIPI接口得液晶屏是不是都是同一种信号? 不同型号的MIPI液晶屏插上就能用?

网友A:
可以使用RGB转MIPI接口的芯片进行转接。

网友B:
没那么简单,MIPI屏要设置很多初始化,分辨率,频率,亮度,前肩后肩什么的,还要唤醒,每种屏的电压也不一样,还有上电时序等等,一般要到屏的datasheet上去找。

网友C:
mipi是最难搞的,edp和lvds好好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RGB转MIPI接口的芯片进行转接。

我现在手上有两款,其中1款就是RGB转得MIPI。。需要向3楼说的 设置前肩后肩这些吗。我看手册很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简单,MIPI屏要设置很多初始化,分辨率,频率,亮度,前肩后肩什么的,还要唤醒,每种屏的电压也不一 ...

就给了一个datasheet,什么也没有 感觉开发起来有点困难。第一次搞mipi得oled 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pi是最难搞的,edp和lvds好好搞些

lvds rgb 啊这些 都搞过了。这次也是第一次搞Mipi得oled,搞过mipi得 c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两款,其中1款就是RGB转得MIPI。。需要向3楼说的 设置前肩后肩这些吗。我看手册很懵 ...

是的,这个一般TFT供应商会给初始化程序的,自己一般搞不好,需要设置一些跟TFT本身性能有关的参数,只有TFT厂自己才知道设置哪套参数最适合该款TFT,以达到最佳显示效果。

网友(2018-09-29):
楼主这OLED驱动搞好了吗?最近也在接触MIPI驱动OLED。

网友D(2019-08-21):
楼主这OLED驱动搞好了吗?最近也在接触MIPI驱动OLE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OLED驱动搞好了吗?最近也在接触MIPI驱动OLED。+1

用几组的MIPI?

网友:
一组的,stm32Lr9系列

网友:
ST官网有现成的参考程序,折磨一下应该可以的了。

网友:
老贴了,我们一直用MIPI屏。4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