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垂直方向电机运动,电机运动的减速快停的停稳的办...

楼主(2017-04-17):
求助垂直方向电机运动,电机运动的减速快停的稳的办法?

上面是是一只探针,
下面是一个圆台,
圆台在垂直方向上下反复运动

圆台上面有个LED晶圆片,
下面的平台运动是运动控制卡驱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平台碰到针后,给主机IO卡一个输入有效信号,运动控制卡停止发脉冲,
如果电机停的稳LED晶圆芯粒上面的会呈现一个圆的针痕,
如果电机停的不稳LED晶圆芯粒上面的会呈现一个椭圆的针痕,

运动控制卡是台湾的凌华的卡,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算法问题,没有针痕都是椭圆针痕,

请各位大神支支招,有没有好的软件算法,或者改改其他结构,来实现此功能,让电机停的稳一点?

望各位大神支招!
参考的是MPI台湾旺矽设备,一直做不到他们那样的效果!
如果有熟悉MPI设备的可以多沟通下

网友A:
速度快了吧,刹不住车。

网友:
弹簧针缓冲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回原点方式定位?还要通过io卡,太慢了

网友:
能提前知道停的位置吗            或者对速度要求高吗

楼主:
对速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停的位置就是靠针给的IO信号停止的,针上面连接了一个机械开关,平台把针往上顶,信号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了吧,刹不住车。

这种机械设备又拼速度,又拼稳定度

楼主:
弹簧缓存针也有类似这样的,弹簧的磁性的针,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回原点方式定位?还要通过io卡,太慢了

回原点方式定位指的是怎么样操作,或者软件如何编写呢?

网友:
减速速度要考虑进去呀

网友:
加配重试试。再就是走固定行程。

网友:
如果针的位置不固定,且相差较大,就是无法提前知道位置还要高速,这种方式基本实现不了。

网友C:
把信号接到凌华控制卡上,应该有一个减速信号之类的接口,机械开关反应太慢了,用光钎之类的可以提前没碰到就感应到。

网友:
稳不稳跟减速算法很有关系,S型减速很多卡实际上都做不好

网友D:
1:用光电开关来代替机械开关。
2:用光栅尺对圆台上下移动的导轨和伺服电机做全闭环,或者直接用直线电机。
3:探针尖端用柔性的导电胶等材料。
4:用接近开关检测圆台和探针的距离,比如到3毫米的时候迅速减速,圆台再慢慢升上去直到探针接触到物体(参考CNC机床对刀仪的工作方式)。

网友:
我觉得如果每次都是椭圆印子,就固定行程走S曲线

网友E:
三环 再加 惯量补偿

网友F:
如果位置确定,增加减速开关试试。另外还可能和你的机械结构,惯量匹配有关,匹配不好就无法控制好

网友G:
位置大致确定的话,还可以设定大致接近目标一个点,先定位到该点,然后慢慢找探针信号。

网友:
楼上的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信号接到凌华控制卡上,应该有一个减速信号之类的接口,机械开关反应太慢了,用光钎之类的可以提前没碰到 ...

我在垂直方向上有8个一模一样的针,每个针都是一个机械开关,
垂直方向运动轴一个轴对应8个输入信号,减速信号这样不太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光电开关来代替机械开关。
2:用光栅尺对圆台上下移动的导轨和伺服电机做全闭环,或者直接用直线电机 ...

垂直方向行程很短,200um,用光电开关没有办法实现,另外还受限于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位置确定,增加减速开关试试。另外还可能和你的机械结构,惯量匹配有关,匹配不好就无法控制好 ...

最近也在考虑改电机,台湾人有用五相的东方马达,我们测试过,速度不满足要求!

楼主:
针的结构如下:
针有8个针,都是触发控制垂直方向的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环 再加 惯量补偿

不明白什么是三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位置大致确定的话,还可以设定大致接近目标一个点,先定位到该点,然后慢慢找探针信号。 ...

速度要快,要停的稳还要,这样软件改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了吧,刹不住车。

速度确实快啊,各个厂家都在拼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什么是三环?

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你的这种应用适合外环位置环的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也在考虑改电机,台湾人有用五相的东方马达,我们测试过,速度不满足要求! ...

我说的减速开关,是说增加一个接近开关,到了这个开关就开始减速。从你的描述应该是不可以这样的,实际上整个系统是有加速度的,你无法达到相应的加速度,必然不能满足要求,所以你目前最好的办法第一增加配重,第二增大电机贯量,用大马拉小车。

网友E:
直接用伺服电机,不能急加速急减速就是驱动器性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方向行程很短,200um,用光电开关没有办法实现,另外还受限于机械结构 ...

垂直方向行 200um 行程 感觉普通方法很难实现

网友:
用的是直线电机?速度,重量,都会影响惯性。

网友H:
为什么不把针做成活动的?

网友:
如果行程是大概一致的,就可以做成S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把针做成活动的?

我们设备有两种结构,一种针动,一种平台动,两种结构适用的场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伺服电机,不能急加速急减速就是驱动器性能不行

伺服也有设备装在垂直方向上,依旧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不就是中测机台吗,都有现成的咯,目前都用音圈电机的!

网友I:
,晶圆检测还是自己开发控制和驱动好做,通用的运控卡很难对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伺服也有设备装在垂直方向上,依旧不能解决问题

你用的什么伺服?要把参数调好的,想要快就别用加减速曲线,直接把频率加上,性能好的伺服停止时会瞬间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圆检测还是自己开发控制和驱动好做,通用的运控卡很难对接的。 ...

行业内都是凌华的运动控制卡,自己写程序,估计是程序没有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伺服?要把参数调好的,想要快就别用加减速曲线,直接把频率加上,性能好的伺服停止时会瞬间停 ...

松下的伺服,也有安川伺服,安川伺服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