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性价比USB转串口芯片HT42B534 --- 实测首发!

楼主(2017-04-17):
上周,有幸拿到几个芯片(SOP8封装的 HT42B534,测试了一下,功能正常!特推荐给大家!
以下评估板,设计时考虑多种保护机制,包括过流、热插拔、及USB ESD保护等等。
在460Kbps下,连续收发1个小时,数据收和发都正常! 用来下载STC单片机也是OK满满!

芯片特性:
★ 最高波特率支持到:3Mbps
VDDIO支持1.8~5.5V,意味着该芯片的TX和RX串口引脚可以直接跟1.8V的DSP或者3.3V的单片机、ARM和FPGA连接。5V当然也可以滴
★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XP (SP2), Vista, Widows 7 & Windows 8, Windows 10
★ 此外还支持安卓系统: Android 4.0 or later version and Mac OS X
★ 集成内部高精度晶振和 256 bytes true EEPROM 用于自定义用户的PID、VID和USB产品描述符

该芯片更多的应用软件(如windows和安卓系统相关的驱动程序、USB方面的参数设置应用程序),可在下面的官网下载得到
http://www.holtek.com.tw/productdetail/-/vg/42B534-x

数据手册:

应用电路图(简化版):

网友A:
芯片价格多少?比STM32F070便宜很多吧,和AVR单片机的软USB相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价格多少?比STM32F070便宜很多吧,和AVR单片机的软USB相比呢?

含税17%,价格1.6不到,特别是VDDIO支持1.8V~5.5V,可以连接低压部件,比如FPGA,DSP等等。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明天给大家上传评估板的硬件原理图和PCB图纸!呵呵。

网友:
改天有空向合泰申请的点样品测试一下,连安卓都支持,很好

楼主:
Linux 我好久没用了,现在还没机器测试。
理论上,VCP这种USB设备,Linux都支持的,但最好大家自测一下。

网友C:
非常感兴趣

之前代售的已经看到了。那时还没到货。我想用这个IC做一批板子,看重这个IO电压可变还有高速率的特点

楼主能帮忙做一个测试吗?两个板子对发数据,用3Mbps,能否稳定?

高速率这个没有经过实测的话,还是担心有水分~~~

比如CH340G的速度,标称2Mbps,实际是达不到的,只能用在1Mbps

网友:
看来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兴趣

之前代售的已经看到了。那时还没到货。我想用这个IC做一批板子,看重这个IO电压可变还有高速率 ...

可以!这周我再焊接一个,进行3Mbps 对射实验,呵呵。
测试结果出来,不管OK还是NG,我都在这里给大家报告。

网友:
立创商城有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这周我再焊接一个,进行3Mbps 对射实验,呵呵。
测试结果出来,不管OK还是NG,我都在这里给大家报 ...

谢谢楼主~~~

就等你的实验结果了。如果OK,我就去做板子了。3Mbps这个很吸引人呀

网友D:
不是HID的 要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HID的 要装驱动?

YES, 要安装驱动的。
驱动在这里下载:
该芯片更多的应用软件(如windows和安卓系统相关的驱动程序、USB方面的参数设置应用程序),可在下面的官网下载得到
http://www.holtek.com.tw/productdetail/-/vg/42B534-x

网友C:
看了一下,立创的SOP8的还没有到货。其他有几个封装的已经有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要安装驱动的。
驱动在这里下载:
该芯片更多的应用软件(如windows和安卓系统相关的驱动程序、USB ...

HID 不是不用装驱动吗  像键盘一样 自动识别, 这种不要求速度的吧,  2.0全速 是高速了的(装驱动就是全速吗?)

网友:
看样子完全兼容PL2303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立创的SOP8的还没有到货。其他有几个封装的已经有货了

其实到货了,只是都被抢光了
下批就很多了,10K+

网友E:
能加个485控制就好了

网友:
搭楼主的便车来介绍一下10-PIN的,如下图:
10-PIN的特点是多了一个LED指示引脚,可以用一颗LED指示收发状态
同时,多了UDET引脚,UDET引脚可以与D-相连,尤其是适合于设备有独立电源的情况,将USB与主机断开后,HT42B534进入低功耗省电模式

编辑原因:删除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楼主的便车来推广一下10-PIN的,如下图:
10-PIN的特点是多了一个LED指示引脚,可以用一颗LED指示收发状 ...

Good! 这个封装的芯片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加个485控制就好了

是的,我觉得应该将10-PIN的LED PIN给改成收发指示引脚的

网友G:
USB 这种通讯就是抗干扰能力太差,之前测试过CH9326,只要三相电机一起动,USB就失联了。除了以太网,USB 就没有电其他的通讯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 这种通讯就是抗干扰能力太差,之前测试过CH9326,只要三相电机一起动,USB就失联了。除了以太网,USB  ...

电气波动的场合,用USB肯定不合适。要么用内置PCI接口的纯串口或者WIFI,、以太网、蓝牙等等。

网友H:
说不定大家正玩的带劲,holtek又说这颗芯片即将停产,这几年很多片子出来没什么市场他就不开了。

网友:
芯片倒是很好用,能自己修改PID和UID,对于定制化应用很不错,我这边这几天也在用这个芯片开发产品,只是太难买到芯片!!
前几天刚刚在立创上搞了一些: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 ... g=&search_ty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周我再焊接一个,进行3Mbps 对射实验,呵呵。
测试结果出来,不管OK还是NG,我都在这里给大家报 ...

什么设备的串口有这么高波特率?误码率高了,使用价值就低了

网友:
不需要晶振,支持高速,支持电平可变,确实不错。

网友:
很不错啊,收藏了以后肯定用得着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改天弄点回来用用

网友:
干得漂亮!!!!!!!!!!!!       一个破usb转串口,so-8封装足够了!!!  WCH 的ch340xxx动不动就是so-16,实际只要焊接7pin

网友:
和FTDI的232R比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不定大家正玩的带劲,holtek又说这颗芯片即将停产,这几年很多片子出来没什么市场他就不开了。 ...

最怕的就是这个

网友I:
没有DTR,RTS,Arduino上用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在jlc见过

网友:
稳定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FT家可是一个多美金一颗。

网友:
这个还可以,希望不会像2303那样老是蓝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这周我再焊接一个,进行3Mbps 对射实验,呵呵。
测试结果出来,不管OK还是NG,我都在这里给大家报 ...

问一下这个3Mbps不是真的3000000?那还是不能代替FT232?记得232是整数的

网友:
收藏备用 USB->串口

网友:
现在也在打算用,我也买几个回来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这个3Mbps不是真的3000000?那还是不能代替FT232?记得232是整数的

3.4Mbps 的波特率,具体见12楼的数据表。

网友J:
引用 楼主:
3.4Mbps 的波特率,具体见12楼的数据表。

是的,明白了

看来不能替换FT的片子,因为我应用端是3000000bps,芯片内部不支持这个值的话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DTR,RTS,Arduino上用不起来啊.

有16脚全功能的啊,到立创商城看看

网友:
没linux下的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是的,明白了

看来不能替换FT的片子,因为我应用端是3000000bps,芯片内部不支持这个值的话就没办法 ...

你用FT的3M波特率传输速度怎么样,平均1秒钟能传多少字节数据?我用FT的芯片感觉高波特率下传输效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FT的3M波特率传输速度怎么样,平均1秒钟能传多少字节数据?我用FT的芯片感觉高波特率下传输效率很低 ...

没有用电脑看,只是示波器看TX,RX管脚,源源不断的,几乎没有空闲

网友K:
问一下,哪个串口工具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哪个串口工具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谢谢

现在是自己的电脑软件处理,

你找一个可以自定义波特率的工具就行了

网友:
下单买了几片,先玩玩看试试,稳不稳定,后面希望可以完全取代CH34X

网友:
很不错,还支持安卓4.0呢,好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L:
这两天我用sop16封装的来测试给STM32一键下载程序,但是这个芯片DTR和RTS貌似和ch340有些区别,不知楼主有没有测试过这一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两天我用sop16封装的来测试给STM32一键下载程序,但是这个芯片DTR和RTS貌似和ch340有些区别,不知楼主有 ...

sop16 我还没芯片测试,我测试的只有sop8.
具体有哪些区别? 说给大家看看,按理说,串口引脚的功能和定义,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USB转串口8脚芯片HT42B534,马克

网友M:
加个流控就好了,加个换向端,可以直接接485芯片,就完美啦。

网友:
不错 , 电路超精简

网友:
很精简啊 改天试试

网友N:
怎么没人出usb转232的呢

网友O:
比PL2303贵4倍吧? x宝 5元

网友:
支持安卓,以后刷程序也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比PL2303贵4倍吧? x宝 5元

淘宝简直奸商啊,什么年代了,还在淘宝买器件 ,去立创商城买呢
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 ... g=&search_type=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怎么没人出usb转232的呢

记得某个厂商有一款USB转232的,但是价格贵,用的人也就少了

网友:
和国产pl2303差不多了,价格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记得某个厂商有一款USB转232的,但是价格贵,用的人也就少了

用得挺多啊,比如最常用的ch340.
usb虚拟串口转RS232

网友:
这个管脚少,只要速率稳定就太帅了

网友:
這顆料有需求的話,請聯繫我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加个流控就好了,加个换向端,可以直接接485芯片,就完美啦。

这种换向,就只弄个自动换向的喽。。。

网友R:
232 转USB HID 的IC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232 转USB HID 的IC有吗?

ch9328

网友:
一定要支持某宝啊,虽然很多电工用量少,但宣传力度可不小。

网友C:
楼主,有空了麻烦你帮忙实测一下高速波特率对发实验哈

网友S:
460K怎么测试的?自发自收?

楼主:
引用 网友S:
460K怎么测试的?自发自收?

是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试,而且只需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空了麻烦你帮忙实测一下高速波特率对发实验哈

这周好忙,明天还得搬办公地点,我尽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好忙,明天还得搬办公地点,我尽快吧。

你有空了再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换向,就只弄个自动换向的喽。。。

高波特率下自动换向的485不稳定,兼容性还差

网友T:
这么强的芯片,不错,收藏了,现在哪儿能买到的这芯片啊!!

网友:
有linux 下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么强的芯片,不错,收藏了,现在哪儿能买到的这芯片啊!!

立创商城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 ... g=&search_type=

网友:
这个必须顶,就想找这种简单的USB转串口芯片。CH340好是好,但几十个脚,因为要完整的9PIN串口功能。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下次用这个方案。

网友U:
楼主有成品板卖么?卖我2块测试一下性能,价格多少都可以(当然最好不要太离谱)

网友:
大家试一下稳定性如何,特别是非正常插拔会不会引起电脑蓝屏,我一直用FT232

网友N:
引用 网友P:
用得挺多啊,比如最常用的ch340.
usb虚拟串口转RS232

那个不是232 还是uart

网友V:
支持的波特率有限,如果设置了不支持的波特率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个不是232 还是uart

那可能是加了232转换芯片了

网友:
mark,低成本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支持的波特率有限,如果设置了不支持的波特率会怎样?

usb转的波特率都是有限的,如果设置了不支持的波特率只不过可能无法通信而已,没有其他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W:
usb转的波特率都是有限的,如果设置了不支持的波特率只不过可能无法通信而已,没有其他后果 ...

错了,据我所知,cp2104支持任意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有成品板卖么?卖我2块测试一下性能,价格多少都可以(当然最好不要太离谱) ...

编号:C96332, 空板是可以免费拿的,成品只能自己焊接了,好在器件不多。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

网友:
HT42B534看起来不错,不用晶振,占板面积小

网友:
这么简洁

网友X:
等有人做板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X:
等有人做板来,试试。

SOP8的评估板,有现成的。“车牌”编号:C96332, 空板是可以免费拿的,成品只能自己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SOP8的评估板,有现成的。“车牌”编号:C96332, 空板是可以免费拿的,成品只能自己焊接。。 ...

自己焊的话如果买空白有器件列表吗?

网友Y:
UART Data formats supported:
-- Data bits: 8
-- Stop bits: 1 and 2
-- Parity: odd, even, no parity

这个不支持7位数据位?

网友:
同款型号,不同芯片插同一个USB口是不是每次都虚拟出不同串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Y:
UART Data formats supported:
-- Data bits: 8
-- Stop bits: 1 and 2

那日系PLC就不能用了

网友:
不知道啊,手册上看见支持8bit,不知道9600 7 E 1这样的支不支持

网友:
这个芯片牛逼乐。

网友Z: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兴趣

之前代售的已经看到了。那时还没到货。我想用这个IC做一批板子,看重这个IO电压可变还有高速率 ...

你用ch340哪个版本?我用B版本,经常会连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Z:
你用ch340哪个版本?我用B版本,经常会连不上

你买到假货了吧?

我没关注什么版本啊。我都是直接跟原厂买的,CH340G、CH340C、CH340B都用,没问题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C:
你买到假货了吧?

我没关注什么版本啊。我都是直接跟原厂买的,CH340G、CH340C、CH340B都用,没问题啊 ...

我在立创商城买的啊。你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在立创商城买的啊。你哪里买的?

立创买的那没问题的

是不是你PCB 设计的原因?这个IC很成熟可靠。没遇到过这些问题

网友:
不错,很赞安卓下也能用,下次试试

网友:
精简到没有朋友圈

网友Y:
引用 楼主:
YES, 要安装驱动的。
驱动在这里下载:
该芯片更多的应用软件(如windows和安卓系统相关的驱动程序、USB ...

win7 64位,装不上驱动,坑死了

网友:
大家还是慎用吧,不支持7位数据位,windows上面驱动也有问题。资料太少了,做了块板子没有驱动没法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win7 64位,装不上驱动,坑死了

我电脑就是win7 64位,使用正常。32位测试,也OK。
估计你哪里设置或驱动使用出冲突了。

网友:
平板电脑 win8.1可以用,但是测试数据位7位失败。8位数据位可以支持。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能加个485控制就好了

485控制好多余的,TTL转485现在都是用收发自动转换,不需要控制信号。

网友:
换了个电脑 win 64装上了,7位数据位是硬伤,看起来用不了了

网友AB:
TX 和RX是什么电平?TTL 还是CMOS?

网友AC:
★ 集成内部高精度晶振和 256 bytes true EEPROM 用于自定义用户的PID、VID和USB产品描述符

问:那不是可以修改成别人的PID VID,使用别家的驱动?
我们先在在用CP2102,封装不够友好,管脚又多,如果能直接使用2102驱动的话那就太好了,因为目前在用的2102的驱动挺稳定的,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485控制好多余的,TTL转485现在都是用收发自动转换,不需要控制信号。

收发自动转换高波特率下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TX 和RX是什么电平?TTL 还是CMOS?

看了手册,该芯片属于CMOS电平,但实际上TX和RX的参考电压源--VDDIO的电压是可变的,因此这个芯片同样可以驱动和接受TTL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C:
★ 集成内部高精度晶振和 256 bytes true EEPROM 用于自定义用户的PID、VID和USB产品描述符

问:那不是可 ...

很有意思的假设。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看到的一个笑话: 某人把 .TXT格式的文本,保存为 .Exe 格式,以为这样了,TXT就可以运行。
我自己初步觉得:单纯换PID和VID不行的,因为芯片具体过程的配置和功能实现,还是有些不同或者没有那样的功能。
不像C++语言中的虚函数 --- 函数名称和参数可以一样,但函数的拥有者(不同对象)在实现过程中,功能可以不同或相同。

具体的,欢迎你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C:
★ 集成内部高精度晶振和 256 bytes true EEPROM 用于自定义用户的PID、VID和USB产品描述符

问:那不是可 ...

你想多了,每个芯片内部实现方式不一样,照你这样说,改个hid的pid/vid能当鼠标键盘用,改个u盘的能u盘用,那还需要驱动做什么呢?

网友:
内部晶振的温漂大不大,能在工业场合用不。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收发自动转换高波特率下兼容性不好

19200bps通信没有问题,9600应该是可看的,更高的就不清楚了。实际RS485通信速率也不会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19200bps通信没有问题,9600应该是可看的,更高的就不清楚了。实际RS485通信速率也不会太高。 ...

460800、921600的波特率现在很多设备用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460800、921600的波特率现在很多设备用的也很多

没用过这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
非常好,支持安桌了

网友:
我在立创商城买了5片SOP10的,因为画PCB的时候,仅这个有货,结果PCB画完货没了,等了几天,今天终于收到芯片。
测试下来做普通串口用没啥问题,但是用来做串口ISP不太稳定,表现为有时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有时会让程序卡死在那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我的目标板都已经断开和串口的连线了,而这个时候电脑屏幕上非常诡异地显示出正在下载程序的进程条,最后还提示下载成功,我实在是想不通这个是咋回事了。
ISP软件是台湾笙泉的串口ISP工具,版本2.80和2.90都是一个情况,之前一直用电脑硬件串口下载的,很稳定,但是因为串口下载要同时拉USB(提供5V电源)和串口线,有点麻烦,看到楼主位说下载STC毫无问题,就想试试了,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回串口ISP吧,USB的串口还是不太靠谱。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供参考。

追加:晚饭后一直在查找原因,现在终于查清了,这个芯片对于波特率的支持灰常不友好,最常见的14400,28800bps,以及1200等支持都不太好,而笙泉的ISP程序的下载波特率,是在握手时自适应的,会自动寻找一个比较高的合适的波特率,如果这个波特率不是芯片所能支持的波特率,那么串口就死翘翘了,只能等时间溢出关闭,现在临时用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把握手波特率选择2400,下载波特率固定在9600,虽然速度慢了一点点,但是好在程序通常不大,所以下载的时间影响不大。

这个芯片千万不要用在自适应波特率,或者波特率范围你不能掌控的地方,否则使用了芯片不能支持的波特率,就郁闷了

网友AD:
测试了一小批芯片烧写,发现部分芯片仍然无法顺利烧录,通过串口监听,仍然是死在波特率上,至此,彻底放弃这颗芯片用于串口烧录ISP,等沁恒的330到货再试试,那个资料说从50bps到2M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测试了一小批芯片烧写,发现部分芯片仍然无法顺利烧录,通过串口监听,仍然是死在波特率上,至此,彻底放弃 ...

我没具体测试过。或许是你所说的兼容性问题,也就是说这个IC适合用在波特率是可预见、且是它支持的波特率的场合。

HT42B534支持的波特率如下:

网友(2017-05-23):
改天买个试试。
数据位确实只支持8位吗?

网友AE:
买了125个,用JLC的PCB做了两个样品,在我电脑上就死活用不了(wind7 64),别的电脑能用,它的驱动兼容性还是不够好。

网友AF:
楼主有这个芯片的3D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买了125个,用JLC的PCB做了两个样品,在我电脑上就死活用不了(wind7 64),别的电脑能用,它的驱动兼容性 ...

是否串口驱动太多,而混乱了?
尝试用2台电脑对比一下,看看是否安装驱动不对或者必要的驱动文件没有(比如系统安装的时候,会精简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有这个芯片的3D模型吗

只有通用型SOP8的3D 模型,如果只是图片,型号可以自己PS上去了。

网友AG:
sop8和sop10每样买了10片试了一下,用立创商城的pcb焊了2片,xp系统换了七台电脑,无一例外驱动都装不上,装个win10系统试过就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G:
sop8和sop10每样买了10片试了一下,用立创商城的pcb焊了2片,xp系统换了七台电脑,无一例外驱动都装不上, ...

明天我试试

网友:
我装驱动时设备有感叹号 提示“Windows无法验证此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代码52)””

搜索关键字“64位win7如何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我使用开机F8 “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选项才顺利驱动成功,但每次都需要开机设置这项

网友(2017-12-15):
引用 网友AH:
波特率高于115200之后用起来很不灵活,都是固定的,比如2M,3M用不了,只能用2300000、3400000,果断放弃了 ...

通用的结论,果断放弃

网友:
有openwrt的驱动不?

网友:
在华为平板下测试不能用,OTG的安卓6.0

网友:
好芯片,真是方便

网友:
esp32下载一般用921600,怎么表里边没有这种常用波特率?

楼主:
每个芯片都有它的定位和特性,这个芯片为何不支持921600? 这个只有原厂才能知道了。

网友:
貌似楼主位有个奇怪的设计,芯片自带3.3输出,为啥还有搞个HT7133的LDO?

网友:
USB 转串口 标记

网友(2018-03-25):
引脚少,用起来方便啊

网友AI(2018-07-13):
请问楼主 ,这款芯片可以读取U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楼主 ,这款芯片可以读取U盘么。

这个IC不行的,只能做USB device 设备使用。

网友:
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
真是入坑,测试和样板验证都是用的这颗料,真到量产之后,哪里都缺货,联系原厂,要3个月货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就等你的实验结果了。如果OK,我就去做板子了。3Mbps这个很吸引人呀 ...

目前还没碰到过UART跑3M的场景。。。 有没有啥高大上的用处推荐下……

网友(2018-08-16):
如何自定义PlD,VⅠD呢

网友(2018-12-05):
紧急求助,请问lz是厂家支持人员吗?有个问题请教。

我计划让公司从CP2102换成这个HT42B534,板子都画好要发了,想着买一个试验一下,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结果发现,这个HT42B534插拔时windows不会发送DBT_DEVICEARRIVAL (设备插入)和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设备拔出)信息给windows程序,因为目前我们用CP2102设备是自动检测插拔的,当插拔时会自动更新串口列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HT42B534的插拔没有消息给应用程序,导致无法自动识别串口。
因为我没有做过驱动,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J:
这个芯片上次测试了一下,驱动死话装不上。
第2天,又好了。

是不是要重新启动电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这个芯片上次测试了一下,驱动死话装不上。
第2天,又好了。

自从退出了x创的代售后,我好久没研究该芯片了。

网友:
沁恒的CH340E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这个脚位也少,还有CH340N也是SOP8的脚位

网友:
我买了两个这片子,做了PCB测试了下,蓝屏还没有遇到,但高置不了太高的波特率  115200在高,就不太好用了。怪不得这片子便宜

网友:
WIN10 驱动装不上,LZ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2019-08-24):
我多个板用了这个,有时莫名的掉线,连接很慢,很爱掉线,串口猎人这个软件偶尔能找到,STC转串口还能识别。
就是很不稳定 。在找找原因,不错就换方案了

网友:
这个跟ch340e比较如何?

网友:
这个芯片并不好用,除了不自动更新外,对一些老的工控软件也不支持,很多老的工控软件压根打不开这个串口。

网友:
USB转串口8脚芯片HT42B534,收藏了

网友:
感觉还是WCH的好用些,WCH也有8脚的CH340N了

网友:
看来有搞头啊,便宜

网友:
不知道是否支持安卓和苹果。

网友:
用过一次,没连上呢

网友(2019-11-17):
放弃了,买了50多个,全扔了。识别费死劲了,还不稳定。三种板上都测了

网友:
记住这哥们,推荐的全是垃圾,上次 LT8290就坑一回,产品低温直接OVER

网友:
神翻转了,还想Mark的呢

网友:
什么情况,有用过的坛友发发话,我也把这颗料作为备选呢

网友:
不支持7位数据长度,其它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win7死活装不上驱动,win10自带驱动,用的心里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