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上直接浮点计算比转整换算快?

楼主(2017-04-18):
编译器采用CVAVR,mega328P单片机,计算18B20温度转换.
采用简单的IO翻转输出
这个是使用转整计算

计算耗时输出

/---------------------------------------------------------------------
第二个是直接浮点

计算耗时输出

很明显耗时比较小,这样的话以前的那些转整计算不是没啥意思么?我错在哪了?

网友A:
编译后是不是用了专用的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是不是用了专用的库了

怎么看用不用专用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用不用专用库?

不懂只是猜测好像CVAVR自己有很多的库文件的所以有这么一说

网友B:
浮点本质上也是整数运算, 只是前后添加了对阶移位.  两次整数运算(特别是除法)有可能比一次浮点运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本质上也是整数运算, 只是前后添加了对阶移位.  两次整数运算(特别是除法)有可能比一次浮点运算慢 ...

看来,有时候也是不必转整了

网友:
除法耗时比较长

网友:
在没有硬件除法的情况下,浮点乘法要比整数除法快的多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优化,625是个特殊数值。看看汇编就知道啦

网友:
temp*0.625 = temp*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