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F337能否实现的SDADC1+DMA1+USB实时采样传输功能

楼主(2017-04-18):
各位大牛:

        小弟,刚接手用stm337的SDADC实现三路实时采样USB传输的项目,先已经基本实现一路,但问题时,采出的波形部分丢失。

        我的思路如下: 用SDADC1的通道注入模式,循环采集,DMA搬数,循环模式,DMA的深度为512,当DMA全部传输产生中断,然后我
                        就去搬移,然后USB发送。

        我测试如下: 我用信号源给500HZ正玄信号输入,USB接收来的数用上位机绘出。

        遇到好几个问题如下:

        1.DMA每次产生全部传输完中断后,我就从buf1搬到buf2,但是bug下单步发现,搬到同时,buf1的数据含在变化,即就是SDADC1还在采集,

        那么这样,我就会覆盖数据,buf2中也不是实时数据,我改怎么弄?

        2.我试图加大DMA的深度,buf1大小到4k short型,但仍然还是覆盖?为什么

        2.我试图用定时器控制注入速率,即采样率,降低采样率。但还是丢,为什么?

        3.还是一种想法,当进入DMA中断后,切换下次搬移目的地址,搬移另一个buf,但是怎么实现?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4.各位大牛,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双缓存吧 ,  buf1存满了 就开始存buf2  ,同时从buf1取数。 要保证取数的时间小于 buf存满的时间。

2满了再换1.

网友B:
1. 开DMA半满中断,满中断。半满中断拷贝前256    满中断拷贝后256  就不会产生数据重叠

网友C:
3楼正确, dma一直在运行,你搬的过程中一直在采集数据,采用半满,全满中断处理最合适

网友:
用DMA的双缓冲功能即可

网友D:
加上高速USB,我采集并口的数据,基本上30M速度不会丢数据

网友:
不要buff1搬到buff2,中断中直接改dma存储地址到buff2,然后传buff1数据

网友:
别搬来搬去  开半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缓存吧 ,  buf1存满了 就开始存buf2  ,同时从buf1取数。 要保证取数的时间小于 buf存满的时间。

2满了 ...

谢谢!我曾经一条也是这样,但不不知道DMA全部传输完产生中断后,如何把DMA的目的地址切换到其他buf的地址处。您清楚怎么DMA满后,如何切换到其buf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开DMA半满中断,满中断。半满中断拷贝前256    满中断拷贝后256  就不会产生数据重叠 ...

谢谢您!现在我的程序就是按您说的这种思路编写的,但是我半满中断拷贝前512,满中断拷贝后512,我DMA的深度为1024 半字,您这里的是256是DMA的深度吗,STMF337手册写DMA的深度可达到65536,他的单位是字节码?

我拷贝出来数据还要用usb发出去,我用st官网给的usb的库,发现usb的传输速率太慢了,都<10kb左右,速度太慢了,来不起传输出去,请问你的USB速率多高?改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确, dma一直在运行,你搬的过程中一直在采集数据,采用半满,全满中断处理最合适 ...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开DMA半满中断,满中断。半满中断拷贝前256    满中断拷贝后256  就不会产生数据重叠 ...

您好!谢谢您回答,我这边项目急,能加我QQ吗,:2195636160  请教您几个问题,有偿服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高速USB,我采集并口的数据,基本上30M速度不会丢数据

您好!我这边项目急,能加我QQ吗 2195636160 有偿服务,万分感谢!

网友E:
先估算速度容量匹配。。。   AD采样1S产生多少字节数据?这个有DMA不占CPU.   F3速度挺快,USB虽然没DMA还是挺快能接近1M,要快必须每次发送很大数据块。  要是采样一秒钟上M,还持续不停,明显速度不匹配就别折腾了,USB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估算速度容量匹配。。。   AD采样1S产生多少字节数据?这个有DMA不占CPU.   F3速度挺快,USB虽然没DMA还 ...

恩恩,谢谢您的回答!
        您说的对,我查了手册,373的SDADC1单通道采,软件自动转换,能达到50kbps; 我这里用定时器控制SDADC1注入速率,即采样,我采样率为1kbps,即1s采集1000个点,2000bytes字节数据,速率很低了,我用串口传到上位机,绘出波形
发现大量的丢数。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您的回答!
        您说的对,我查了手册,373的SDADC1单通道采,软件自动转换,能达到50kbps; 我这 ...

..10K采样率,CPU速度几十个M, 连DMA都别上了,先中断硬上测试正确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采样率,CPU速度几十个M, 连DMA都别上了,先中断硬上测试正确了再说。

我的是1k的采样率啊,你说的10k的怎么来的? 即使是10k的采样率,也没问题吧,337的时钟为72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现在我的程序就是按您说的这种思路编写的,但是我半满中断拷贝前512,满中断拷贝后512,我DMA的 ...

DMA最大数据量是65535,可不是65536.
至于单位,就看你是按字节传输、半字传输还是字传输了,并不一定表示字节。官方的说法是number of items to be transfer.

网友(2019-08-01):
近期会用到adc,然后DMA搬运。高速采集时数据从RAM转移到别处是个大问题,容量、速度等等要匹配。

网友:
373吧?SDADC好像应该用DMA2。

网友:
stm32f373 sdadc应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