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线的屏蔽层与接头外壳相连吗?

楼主(2017-04-18):
HDMI线有好几层屏蔽层:每对差分对用铝箔包住,然后所有线又用铝箔和屏蔽网一起包住。想知道这些屏蔽层与线两端的接头外壳相连吗?去查了一圈资料貌似没看到专门提这个的啊,是不是不连的?

网友:
必须要连,悬空即使能显示也过不了EMC

楼主:
那屏蔽网,铝箔都是焊在外壳上的吗?有没有实际的图片能看一看

网友:
拆一根就有了啊

网友:
那外面的屏蔽线到机器是直接接到地上面,还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到地上面?

网友(2017-10-13):
个人感觉应该是直接连地的

网友:
直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