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可靠的电源控制开关电路?

楼主(2017-04-18):
各位:
       产品需求,想让控制板跟随PC机启动的时候打开电源工作,PC关闭的时候,控制板电源关闭(控制板有单固的电源供电12V)。控制板和PC之间采用USB通信,求一可靠的实现电路?

网友:
控制板耗电不大就从电脑内部12V取电。

网友:
PC休眠时可以断掉USB电源的,所以可靠的话只能靠控制板检测电脑主板负载端的电压,同时检测部分的供电还得由PC提供,很麻烦,还不如像二楼所说的那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通过USB的5V电源来控制12V控制板电源。当电脑启动的时候,USB的5V电源有输出,接通12V控制板电 ...

赞同,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通过USB的5V电源来控制12V控制板电源。当电脑启动的时候,USB的5V电源有输出,接通12V控制板电 ...

赏一个实现电路图呗

楼主:
牛,顺便再问下这个PMOS有推荐的吗,datasheet主要看什么参数呢

楼主:
比如这个图片的参数,是不是就看红圈的参数,当Vgs小于这个参数的时候就导通了?
那第一个Vdds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