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的目的是同频还是倍频

楼主(2017-04-18):
刚接触锁相环。网上大部分资料写的是为了使输出的频率与输入的参考频率保持一致;通过VCO锁定相位从而锁定电压进而锁定频率来控制。
但是既然是输入和输入频率一致,那么干嘛还要锁相环这个东西啊,直接接入呢
也有写是为了倍频,加倍到所需要的频率,这个貌似好理解些。希望有老哥可以为我指点指点

网友:
自己理解下  输入输出频率一致和倍频输出  的区别

网友A:
加入分频器,使某压控振荡分频后的频率与输入频率相等,那么压控振荡就成倍频了。

网友:
锁相环在同频的情况下,还可以调整相位呢,你直接输入也可以???

网友:
和问运放 目的是做加法还是减法一样

网友:
所谓的倍频本质上就是分频。

网友B:
锁相环的目标是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分频器,使某压控振荡分频后的频率与输入频率相等,那么压控振荡就成倍频了。 ...

这样啊,感谢!

网友:
参考dcdc芯片……  分压后与基准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相环的目标是同相

这个感觉靠谱,就是固定的相位;频率可大可小,但是相位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quartus II库中有一个数字锁相环74297,能否用于倍频?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