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DK怎么使用软浮点。(已解决)

楼主(2017-04-18):
我正使用MDK裸机开发新唐972,arm9没有硬浮点,所以要用软浮点,但发现添加mdk自带的<math.h>之后发现不带浮点。万能的坛友,怎么办呢?要用到的函数是log(x)。

解决方法:log(10000.0f/RES),必须要把“f”加上。都是自己的问题,照搬了IAR的习惯。

楼主:
4.41 Default selection of hardware or software floating-point support
The default target FPU architecture is derived from use of the --cpu option.

If the processor specified with --cpu has a VFP coprocessor, the default target FPU architecture is the VFP architecture for that processor. For example, the option --cpu ARM1136JF-S implies the option --fpu vfpv2.
If a VFP coprocessor is present, VFP instructions are generated. If there is no VFP coprocessor, the compiler generates code that makes calls to the software floating-point library fplib to carry out floating-point operations. fplib is available as part of the standard distribution of the ARM compilation tools suite of C libraries.

根据说明书我在misc control选项那里添加 --fpu vfpv2之后,整个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A:
发现不带浮点

怎么发现的? 要是MDK的ARMCC编译器和 libm 不支持软浮点,那MDK早没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的? 要是MDK的ARMCC编译器和 libm 不支持软浮点,那MDK早没人用了。 ...

不好意思,是我的错。照搬了IAR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