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莫名发烫,顺便贴个电路图

楼主(2017-04-18):
该电路图参考网络设计,已经运行过很多次了,以前也没发现啥大问题,最近发现有的板子上PL2303莫名发烫。

具体表现:电源是从电脑USB口供给的,插上USB线后,有时PL2303会发烫,如果发现发烫,拔掉USB线,稍等会再插上,就不发烫了。好像是个概率事件,同一个板子,有时插上会烫,有时不会,发烫的时候,电源被拉低了。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有次插上USB线就看程序去了,过了会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发现是PL2303烫的可以煮鸡蛋。心想完了,谁知过了会上电又能用,真耐操,居然还没挂掉。

贴个电路图,VDD是电脑USB口出来的5V,是没有经过开关的,VDD经过开关后是VCC,大家分析下电路是否有问题?
要说芯片是假货的话,公司正规渠道买的,也不像假货。
这几天看到有人推荐SO8封装的USB转TTL,甚是欢喜。希望稳定可靠,好买。

网友:
国产货吧,以前中过招,和楼主描述一模一样。100多片

网友:
换了一批就好了,用国产货得拼人品。

网友A:
原因应该和楼主一样,加开关引起的,那批有问题的后来焊到小板上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应该和楼主一样,加开关引起的,那批有问题的后来焊到小板上什么问题都没有。 ...

说说看,加开关引起的,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看,加开关引起的,是啥意思?

板子有个锂电池充电管理,采用USB的5V供电。锂电池和5V分别接肖特基二极管后到开关输入端,开关输出端为主电路供电。反复操作开关就会可能出现芯片巨烫的情况。

网友:
曾经遇到过,后来在USB数据线加防浪涌二极管解决。

网友:
芯片的某些空置的输入脚是否应该加上下拉电阻? 没看过具体资料推荐的应用电路,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应该就是芯片问题,也遇到过。换芯片没问题了

网友B:
现在了还是别用pl2303了,真心假货太多,保真货价格可能都够买ft232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了还是别用pl2303了,真心假货太多,保真货价格可能都够买ft232的了

所以还是CH340系列或者CP2102靠谱,最近的那个和泰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还是CH340系列或者CP2102靠谱,最近的那个和泰的也很好

嗯,之前在立创搜ch340b,不用晶振那个,还搜到了合泰的一众片子。当时就过来坛子里搜索了,不过还没资料。现在终于有吃螃蟹的了,哈哈!

楼主(2018-01-26):
过去快一年了,我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在PL2303的电源线上,串联一个10R的小电阻,就不发烫了,今天特此来告知大家。

网友:
CMOS器件的闩锁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还是CH340系列或者CP2102靠谱,最近的那个和泰的也很好

cp2102也被国产假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