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虚拟机的吗?vmware网站上这么多品种,到底啥区别啊?

楼主(2017-04-18):
windows的hyper-v对物理usb接口支持不好,想试试vmware的产品。
现在网上能搜索到的一些介绍基本都是esx和esxi,实际到vmware网站上一看,一大堆新东西,初次接触,连什么什么都搞不清楚。
请玩过的坛友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
vsphere集成虚拟化环境跑在服务器上用客户端client连上配置;
workstation跑客户机上,个人使用免费的workstation player足够,没有快照功能;
vcenter没用过;

可以试试vm workstation或者vitua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phere集成虚拟化环境跑在服务器上用客户端client连上配置;
workstation跑客户机上,个人使用免费的works ...

好像说是一种是安装在裸机上,在他的基础上安装系统。相当于一个os。
有一种是安装在windows上,象微软的hyper-v,相当于一个应用软件。

网友:
一般用workstation

另外还有一个是云服务器,远程网页操作系统。

还有一个直接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在他上面再装虚拟操作系统,实现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统一键切换

后两款具体版本忘了,平时直接下载workstations

网友B:
免费的workstation player12,安装时需要下载什么才行。目前建了xp,ub14,puppy523虚拟机系统。

网友C:
如果电脑上装的有windows就下workstation,要是裸机装虚拟机就下vsphere。vsphere不能直接用,要另外一台电脑远程连接才能管理,设置好之后应该可以当作一台普通电脑用,但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费的workstation player12,安装时需要下载什么才行。目前建了xp,ub14,puppy523虚拟机系统。 ...

我用的也是workstation12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脑上装的有windows就下workstation,要是裸机装虚拟机就下vsphere。vsphere不能直接用,要另外一台电 ...

vsphere能不能做到平时以外部登陆来管理虚拟机,其中虚拟一个系统做nas,另外虚拟一个系统,独立占用显卡,当作htpc?

网友:
vsphere是单个节点,加上vcenter就可以管理多节点,并且功能强大很多,nsx网络套件,网络加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vsphere能不能做到平时以外部登陆来管理虚拟机,其中虚拟一个系统做nas,另外虚拟一个系统,独立占用显卡 ...

应该是可以的。

简单点来说,vsphere是装在裸机上,再装其它系统,各系统独立。

vmware必须装在操作系统上,然后才能在vmware里装虚拟操作系统。

vsphere好像可以对负载轻重来分配资源,更合理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vsphere能不能做到平时以外部登陆来管理虚拟机,其中虚拟一个系统做nas,另外虚拟一个系统,独立占用显卡 ...

后者这个大概是不行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服务器,linux的话通过ssh操作,win的话通过远程桌面操作,
这些都是需要另一台终端远程连接,显示效果都不会很理想,哪怕你的网络是千兆也不够。
如果是把显卡用作运算那应该倒是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后者这个大概是不行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服务器,linux的话通过ssh操作,win的话通过远程桌面操作,

可以的,网上一大把显卡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网上一大把显卡直通的。

对的,就是这个直通的意思,hyper-v好像做不到,连usb设备都无法直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vsphere集成虚拟化环境跑在服务器上用客户端client连上配置;
workstation跑客户机上,个人使用免费的works ...

vcenter就是vsphere的server。vsphere是client, vcetner是server

我们部门的某个vcenter集群里面的一台主机。 内存快赶上我的硬盘了。

网友:
个人用workstation就可以了。除非你有一台闲置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网上一大把显卡直通的。

没玩过,了解了下貌似坑不少。
让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enter就是vsphere的server。vsphere是client, vcetner是server

这个都是大型服务器在用的,现在都在做云,就是用openstack,kvm取代这个,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vsphere能不能做到平时以外部登陆来管理虚拟机,其中虚拟一个系统做nas,另外虚拟一个系统,独立占用显卡 ...

可以做到,需要额外一张显卡配置pci-e直通,配置好之后可以在windows系统里面安装vsphere client,相当于在一个虚拟机里管理主机,这样可以不用另外一台电脑

网友G(2017-05-31):
刚接触虚拟机,也想问问:Esxi 和 vsphere 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接触虚拟机,也想问问:Esxi 和 vsphere 是什么关系啊?

结合楼上的几位说明总结一下应该是:

vsphere是装在裸机上,再装其它系统,各系统独立。
vmware必须装在操作系统上,然后才能在vmware里装虚拟操作系统。

vsphere 有2种关系:
vcenter就是的server。vsphere是client

网友:
其实不错的。一部服务器挂好多部机上去。以前总在想多装几部无风扇的低功耗主机用,现在是需要多开一台新机就随便新建,硬件维护只维护一部。ES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