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全驱动编程器引脚控制电路

楼主(2017-04-18):
全驱动编程器引脚控制电路小图

全驱动编程器引脚控制电路大图

全驱动编程器的每个引脚都可能作为IO或者提供电源 VDD/GND 以及编程高压 VPP。

如图所示 经典驱动-A 经典驱动-C 经典驱动-D 在FPGA的IO和编程器的PIN之间串联电阻(电阻上可能并联电容用于加速?)

这个电阻可以用于当PIN被加上编程高压VPP时来限流。

一方面如果这个电阻如果太大的话,限制了引脚驱动速度。

另一方面如果电阻太小的话,必须使用大功率的电阻才可以避免当PIN被加上编程高压VPP时电阻被烧毁。

改进驱动 B 改进驱动 E 改进驱动 F 在FPGA的IO和编程器的PIN之间串联电阻和NMOS,
NMOS用于当PIN被加上编程高压VPP时断开FPGA IO和编程器PIN之间的连接。

不明白改进驱动电路具体是如何工作的,大神是否可以讲解一下?

如何设置NMOS的控制电压 VG ?串联的NMOS会影响驱动速度吗?

楼主:
改进驱动 B 仿真实验结果

网友A:
仿真只是仿真而已,看看逻辑状态还行。实际应用,像地弹、和信号边沿还是会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只是仿真而已,看看逻辑状态还行。实际应用,像地弹、和信号边沿还是会有差异 ...

应该是这么回事。改进驱动-B 原理上是否行得通?

网友B:
这个意图是  FPGA做编程器主控给别的芯片编程,然后引脚可以任意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意图是  FPGA做编程器主控给别的芯片编程,然后引脚可以任意接?

确实是这么回事。

楼主:
改进驱动 E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