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书上用三角公式推电阻并联公式,半天没看懂。

楼主(2017-04-19):
不好意思,拍的有点黑。
红色箭头指的就是我看不懂的地方,∠COD=90°-(a+60°)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三角形 外角等于两内角之和

网友A:
缺条件,可能OC是角分线。

网友:
很好奇这个问题,我也试着算了一下。
根据题目的意思,OC 必须是角平分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gle_bisector_theor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isenstein_triple

网友B:
楼主看的是哪本书,可以说一下书名吗?这种电阻的图算法我从未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的是哪本书,可以说一下书名吗?这种电阻的图算法我从未见过。

我看的是一本比我年纪还大的书:《电路数学》/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业专科学校/上海教育出版, 应该是1974年出版的。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解答,晚上回去再好好看看。

看样子感觉应该是书上没把条件写清楚。

网友:
如何证明 电阻并联就相当于是三角形的两个边呢?

网友:
http://book.kongfz.com/16354/588941923/
应该是上面这本《电路数学》
1974 年,果然是有些历史了!

网友:
oc肯定是角分线才能得到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条件,可能OC是角分线。

我觉得也是缺条件   但是也没接触过这种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