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碰到过mdk sprintf %f的时候老重启,%d不会

楼主(2017-04-19):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堆栈溢出?

网友:
分配的缓冲区不够,导致异常了?

网友A:
这个说的还不够具体吧

网友:
贴代码。
我用%f没发现。

网友:
液晶显示都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还不够具体吧

就想问下有没碰到过,我碰到很多次了,之前写的%3.1f,都改为%2d.%01d才跑起来正常。能解决问题,但有点蛋疼

网友:
有看门狗?

网友:
链接器参数里面有没有启用浮点数的printf/scanf?

网友:
空间不够大 溢出了

网友:
%f需8字节对齐!

网友B:
参考http://www.cnblogs.com/sky1991/archive/2012/10/13/2722482.html

网友:
设置scatter文件,栈分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http://www.cnblogs.com/sky1991/archive/2012/10/13/2722482.html

竟然还有这事,gcc下怎么搞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mdk问题很多,我碰到了好几个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啊?我目前用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sprinf这一类的堆用的比较大,heap还是设置大一点比较好,

网友:
浮点数输出异常经常碰到,要注意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以及中断内部调用的时候。

网友:
用gcc遇到过类似现象,makefile 添加 -specs=nano.specs -u_printf_float -u_scanf_float -specs=nosys.specs 解决了,默认的c标准库不支持printf float;mdk反而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