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无刷电机。但没有资料,有没有哪位有类似的资料

楼主(2017-04-19):
手头上有个松下的无刷电机。有没有哪位有资料或是类似的资料。或是有使用过的经验可以说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内置驱动器的吧。把VDC和GND加电, F/R是正反转控制,FG应该是速度反馈,VCC和VSP有一个应该是速度给定,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驱动器的吧。把VDC和GND加电, F/R是正反转控制,FG应该是速度反馈,VCC和VSP有一个应该是速度给定,电 ...

谢谢,实测和你说的一样。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把速度反馈和驱动电压对应起来。有没有经验,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实测和你说的一样。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把速度反馈和驱动电压对应起来。有没有经验,麻烦说一下。谢 ...

对了,那个VCC有可能是参考电压 的,你测下是不是5V,如果是你直接速度反馈端上拉一个电阻到这个VCC。如果这个的话,那VSP应该是就速度给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那个VCC有可能是参考电压 的,你测下是不是5V,如果是你直接速度反馈端上拉一个电阻到这个VCC。如 ...

谢谢回复。VSP是速度给定,电压就是5V。现在测的放是一开始给5V的话电机带负载跑不动,需要比较低电压才能跑动。然后电压慢慢加大,电机就会跑得比较快。但是现在是不知道机机跑到多快时,要提升到多大的电压。也找不到厂家的资料。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VDC接高压直流电压;
GND地;
VCC接+15V,内部驱动的电源电压;
Vsp接调速电压;
FG反馈信号,一般为3脉冲/转,有的是1脉冲/转,可以测试一下;
F/R正/反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C接高压直流电压;
GND地;
VCC接+15V,内部驱动的电源电压;

好的。谢谢回复,到时候测试一下。

网友B:
注意高压直流VDC和VCC是GND的,测试时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高压直流VDC和VCC是GND的,测试时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