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重上电显示镜像了。求解。

楼主(2017-04-19):
第一个图是仿真器直接下载程序运行。显示是正常的。
第二个图是拔电重新上电结果上下左右全都镜像了。
单片机STM32F103
OLED是悠景的0.96寸驱动是SSD1306应该是这个型号。
I2C驱动。
有人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么。好奇葩的问题。这个屏在其他项目上也用了几个了。第一次这样。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初始化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我昨天琢磨半天。
试了一下确实。把初始化时间延迟1秒就好了。应该是刚上电就初始化出的问题。

网友:
复位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可以的话用软件复位一次。

网友:
稍微延时之后初始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有些厂家的屏不存在问题,有些存在

就是楼上说的,初始化的时间和上电电压两个因素

上电电压,瞬间不稳会造成这个问题
上电后,延时的时间不够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如果上电电压的问题没解决,通过加长延长时间也可以解决,但是需要等待的时间很长。至少要几百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