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pid参数整定曲线调整

楼主(2017-04-19):
现在在做温度控制的实验,温度采集用热电偶+max6675,加热板用的220V/200W左右的一个加热板,
采集计算为1s,用的是位置式pid算法,下图为kp=0.8,ki=0.005,kd=10的温度曲线,并且积分分离,温度
小于或大于目标温度20℃时不计积分。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调整系数,使曲线更加稳定,能不能如图二中Td=4绿色曲线那样。
PID pid;
void PID_Init()
{
        pid.setnum=0.0;
        pid.actualnum=0.0;
        pid.err=0.0;
        pid.lasterr=0.0;
        pid.controlmachine=0.0;
        pid.sumerr=0.0;
        pid.kp=0.8;
        pid.ki=0.005;
        pid.kd=10.0;
}
float realizepid(float num)
{
    int index = 0;
        pid.setnum = num;
        pid.err = pid.setnum - pid.actualnum;
    if(fabs(pid.err) > 20)
    {
        index=0;
    }
    else
    {
        index = 1;
               pid.sumerr += pid.err;
    }
        pid.controlmachine = pid.kp*pid.err + index*pid.ki*pid.sumerr + pid.kd*(pid.err - pid.lasterr);
        pid.lasterr = pid.err;
    if(pid.controlmachine > 256)
    {
      TIM4->CCR3 = 256;
    }
    else if(pid.controlmachine < 0)
    {
      TIM4->CCR3 = 0;
    }
    else
    {
      TIM4->CCR3 = (u8)(pid.controlmachine + 0.5);
    }
    return pid.controlmachine;
}

楼主:
如何能使得其升温速度最快,而且波动最小

网友:
如果达到那样的效果,估计需要涉及到哈密斯顿 维纳等模型,但参数的确定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标题不合格啊, 到底是有东西分享呢?还是有关于pid参数整定曲线调整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