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RC降压有缺点吗

楼主(2017-04-19):
想从高电压通过RC降压到12V给运放供电,  不知道有什么缺点没, 动态是否跟得上

网友:
从哪学的RC可以降压

网友A:
好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牛,楼主这种外星科技能教教我们吗?

网友:
需要两个稳压二极管的,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网友B:
有负载时电压肯定会降呀,负载稳定电压也稳定

网友:
最烂的设计,好歹你用个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不用稳压二极管,至少加一个电阻分个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牛,楼主这种外星科技能教教我们吗?

这种技术一般掌握在少数中手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负载时电压肯定会降呀,负载稳定电压也稳定

高手,我说后面接运放, 其它人都没看出来

网友:
楼主的电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像这种简易的π滤波在运放供电的场合也挺好,比什么都没有强太多了。

网友:
没看到前后压差有点大,用个稳压器或者稳压管吧

网友:
这么大的压差,只用简单的RC降压,时间长了前端器件可能扛不住,且你的运放如果供电范围大还好一点,要小了必然会有问题。建议还是加个稳压的器件吧

网友:
我只是问。这是电子小白吗?

网友C:
用两个稳压的LDO不好吗?

网友:
RC是可以的,但看负载是多大,恒定小电流的就可以,像LCD上经常是从背光升压电路中整流得出VGH和VGL。运放用RC降压肯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稳压的LDO不好吗?

LDO一般输入电压没这么高

网友:
你这运放要烧了,要加个电阻分压

网友:
LZ我太喜欢你的风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一般输入电压没这么高

就那个7805,7905那种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