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无线供电的蓝牙音箱,大家看看

楼主(2017-04-19):
这是蓝牙音箱的底座,里面自带一个锂电池,USB线充电时既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又可以通过无线供电给蓝牙音箱供电。当不差USB线充电时可以通过锂电池给蓝牙音箱供电。

图中1是一个boost芯片,用于把锂电池电压3.6V升到5V。2是个义隆的单片机。3上面印着PIC100不知道什么东西?感觉是个驱动芯片。4是个NMOS+PMOS管。5是个横流锂电充电芯片。现在有些问题。不知道问题出自哪里?示波器被借走了还没分。

网友A:
顶多叫带无线充电功能,算不上无线供电的蓝牙音箱

网友:
这个线圈的做法和电磁炉的差不多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多叫带无线充电功能,算不上无线供电的蓝牙音箱

看拆解图电池在发射端,接收端也就是音箱里面没电池,纯靠无线供电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拆解图电池在发射端,接收端也就是音箱里面没电池,纯靠无线供电过去。 ...

要是遮挡了发射端,或者有人经过,音箱的声音会不会变小或者直接没声音了呢?

楼主:
音箱里面也有个电池,无线充电底座的原理图我已经画出来了,那个PIC100原来是个555,我去。现在电池已经坏了,充不进去电了。表现的现象很奇怪。那个boost芯片坏了。

楼主:
修好了,最终判断是boost芯片烧了,那个把USB或者锂电的电压转换为12V,现在它烧了。还有锂电池也表现异常充电异常。我用外接电源12V接到boost输出可以充电了。

蓝牙音箱本身是好的,其内部也有一个锂电池。由于它是好的没有拆机。

楼主:
半桥驱动那块的电路大家可以参考,原理如下,可以防止同时导通:

网友(2017-06-15):
不是蓝牙音箱吗》

网友:
蓝牙IC是什么呀

网友C(2017-07-22):
引用 楼主:
半桥驱动那块的电路大家可以参考,原理如下,可以防止同时导通:

楼主有没有把图纸都画出来,给传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半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把图纸都画出来,给传来学习一下

大致画出来了,不过我没有细化。大概知道每个器件啥作用。

网友:
楼主后续如何?

楼主:
后来修好了啊。是那个boost芯片坏了,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2018-11-04):
引用 楼主:
半桥驱动那块的电路大家可以参考,原理如下,可以防止同时导通:

N+PMOS有国产的推荐吗?

网友:
一般般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