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音频输入端需要加一个TVS来保护吗? TVS规格是多少?

楼主(2017-04-19):
我用的音频功放芯片是PAM8403,因为音频输入端是外露的,用手能触摸到,是否需要加一个TVS来保护一下,放置静电损坏功放芯片。如果要加的话,这个TVS怎么选型?

楼主:
有没有哪位设计过类似的音频功放电路,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输入电阻大点,20k~30k,要不然容易冒烟。8403的保护做的非常垃圾,就是一个能响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阻大点,20k~30k,要不然容易冒烟。8403的保护做的非常垃圾,就是一个能响的芯片。 ...

能推荐一个音频功放芯片吗?

网友B:
加工专业的ESD元件,输出磁朱用120R/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专业的ESD元件,输出磁朱用120R/2A

1 能给我推荐一下专业的ESD元件吗?
2 为什么输出磁珠要用120R/2A的,这个对芯片保护有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能给我推荐一下专业的ESD元件吗?
2 为什么输出磁珠要用120R/2A的,这个对芯片保护有作用吗? ...

PGB1010603MR, 改善EMC

网友:
不需要的,音频输入都会有一个隔直电容,传递的能量有限。大部分的功放损坏都是在后级功率输出部分,很少前级放大部分。

网友:
不需要吧。输入都有电容隔离,而且前级都是模似,对静电不敏感

网友(2017-07-02):
如果输入的信号没有直流电平,单极性的TVS管是不是不合适?
输入端加个电阻到地,阻抗匹配的原因,此电阻阻值不会太大,其实再加TVS管的必要性真的很小了。
供参考

网友:
此电阻阻值不会太大,其实再加TVS管的必要性真的很小了。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