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试了一下固态电解电容,发现性能真好!

楼主(2017-04-19):
我给3G模块做3.3V电源滤波用,峰值电流很高的。
原本用的是普通贴片电解电容 / 470uF 6.3V(RVT0J471M0607 / 6.3*7.7)
板上用了两个并联,实测纹波90mV。
后来发现嘉立创有人代售CapXon的固态电解,于是就买了一批尺寸同样是6.3*7.7的,容量只有180uF。固态电解电容 / 180uF ±20% 10V 编带(PR181M010E077PTR / 6.3x7.7)
封装一样,直接换了就行。

结果两个电解都换了之后,纹波竟然降到只有40mV左右!然后我又拆下了其中一个,也就是只剩1个180uF固态电解了,另一个位置空着。结果非常震惊:纹波仍然只有65mV!
也就是说,1个180uF固态电解的效果竟然好于2个470uF普通电解!
按此结果外推,这一个180uF固态得到的效果差不多应该相当于3个470uF=1400uF的普通电解。如果按相同效果来比较,这两者的等效容量比例高达1:8了!

大家有兴趣的不妨一试。
(声明:我并不是这个固态电解的代售者,仅仅是使用了效果发现非常好,所以来发个帖子告诉大家

网友:
数字电路去除纹波,固态是极好的,参见电脑主板设计~~~

网友A:
滤波这效果不好说的。得看你的纹波频率是多少。我的经验通常是低容量用来虑高频 大容量用来虑低频。固态电容一般都是高频低阻的。所以用来虑高频杂波效果绝对比你2个普通的电解虑的效果好。假如你真想要查看固态和非固态的滤波效果的区别那么你最好去找个同容量的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来跟它比较。

网友:
固态是高频低阻的,所以交流文波叠加在ESR上产生的纹波小

网友:
高频大纹波低ESR的环境可用日系的日化试一下。
电容要好几乎是日系的天下。Chemi-con, NICHICON,ELNA,Rubycon,PANASONIC,SANYO, Fujitsu 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很NB.
人个实际应用时这些牌子都舍不得用,有点小贵。
谁想卖欢迎啊,多一个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这效果不好说的。得看你的纹波频率是多少。我的经验通常是低容量用来虑高频 大容量用来虑低频。固态电 ...

频率我也不好说是多少啊,乱七八糟的杂波,看不出某个固定频率。。。。
反正我的使用用途是3G/4G模块的电源滤波。
在这种用途下,我只管实测纹波值。
不看广告看疗效
那个普通电解和固态电解,两者我都列出了嘉立创的料号。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嘉立创下载它的pdf来对比参数就行了。

网友:
开关电源用电解电容也最好用高频电解电容,就是那种细长的。

网友:
好,下次学楼举用固态,早就想换掉垃圾电解了

楼主:
补充,我的电源芯片是MP2403,输出电容是2个1206/47uF陶瓷电容,加上这两个电解。

网友B:
效果上:一个180uF固态 = 1400uF电解 ......

价格上呢,楼主能否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上:一个180uF固态 = 1400uF电解 ......

价格上呢,楼主能否给一下?

同样感兴趣的是价格,这因素在选型时太重要了

网友C:
对固态电容有心里阴影,小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上:一个180uF固态 = 1400uF电解 ......

价格上呢,楼主能否给一下?

470uF普通电解,单价0.15
180uF固态电解,单价0.6
价钱是4倍
如果按相同效果,大约1个换3个(也可能是4个,我不知道这种外推该怎么算)。
但实际我的电路里面普通电解只装了两个,所以换成1个固态电解是要贵一点钱的,但效果也好一点。
对我来说效果好就行了,而且体积也小了。
至于价钱贵几毛钱我就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固态电容有心里阴影,小心炸。

这是固态电解啊,不是钽电容。
固态电解据说是不会爆炸的。普通电解还有炸的可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固态电解啊,不是钽电容。
固态电解据说是不会爆炸的。普通电解还有炸的可能呢~ ...

哦, 看错了。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和普通铝电解贴片电容如何区分?看外形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要看电路设计和纹波频率。

网友D:
多层叠片陶瓷我试验比钽好,价格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层叠片陶瓷我试验比钽好,价格相当

我最近几年都不用钽了,之前用的地方全改贴片陶瓷电容了。
大容量贴片陶瓷电容跟之前钽电容的容量范围是一样的。

但大电解没办法还得用,因为陶瓷的容量毕竟有限。

网友E:
用陶瓷多几个并在一起试试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陶瓷多几个并在一起试试纹波

我说了我已经并了两个47uF的陶瓷了。这俩是一直带着的,然后加上俩470uF普通电解或者加上1个180uF固态电解来对比。
要是没这俩陶瓷电容,只有普通电解估计纹波早就大的没边了

网友F:
事实再次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花钱的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事实再次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花钱的不是。

其实如果要一样的效果,那么固态电解也没多花什么钱。价钱是1:4,而效果大约3:1,也可能4:1,基本差不多,还省了很多板子面积

网友G:
嘉立创不是有红宝石的电解吗,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嘉立创不是有红宝石的电解吗,试过没?

我的设计尺寸只能装下那种最小号的贴片电解。嘉立创也只有这少数两种可选

网友H:
3个470uF=1400uF的普通电解, 有没有确认生产日期, 会不会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470uF=1400uF的普通电解, 有没有确认生产日期, 会不会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

我只是说一个固态电解在我的应用里面的效果差不多相当于3个470uF的普通电解。
普通电解也是嘉立创买的,嘉立创这个型号的销量很大,我又是整盘买来的,所以应当是新鲜的~
90mV纹波也不影响工作啊,只是对电源来说纹波越低越好,我愿意为降低纹波而付费

网友I:
在dc-dc电路上用固态电容效果很好的。不过我现在是用普通电解并联陶瓷贴片电容,效果一样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dc-dc电路上用固态电容效果很好的。不过我现在是用普通电解并联陶瓷贴片电容,效果一样很好。 ...

我之前就是普通电解加贴片陶瓷电容啊,结果还是不如固态加陶瓷的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普通电解加贴片陶瓷电容啊,结果还是不如固态加陶瓷的组合

固态加陶瓷,太奢侈了吧。  3G模块,一般用2个100uF钽电容或者470uF铝电解加2个47uF的陶瓷电容就够了。

网友:
江海的固态电容,价格便宜。曾买过一些样品。那时测过很多高频电解电容,性价能好价格相对低的是松下。国产的华威的63V耐压的ESR也比较低,价格要便宜很多。基本上电解电容100uF/63V ESR 22mR,而固态22uF/63V测出来是10mR以内

网友J:
固态电容不是电压比较低吗
谁能给我推荐一个48V反激电源的固态电容?几个4.7uf拼起来肉割得真疼

网友:
陶瓷耐压是个问题,高压下容量也缩水
固态的耐压虽然也不高,但是好歹容量不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固态电容不是电压比较低吗
谁能给我推荐一个48V反激电源的固态电容?几个4.7uf拼起来肉割得真疼 ...

需要多少耐压,多少容量,直接选就行了。
实际用的容量可以明显小于你之前的普通电解。只要跟原来一样差不多1/8容量就够。如果取原来的1/4容量应该明显好于以前。

网友K:
实践证明:在滤除纹波效果上 钽电容》》》》固态电容》》》常规电解电容,价格也是如此,钽电容就是贵!贵!贵!

网友:
楼主这下应该明白到底有几个参数会影响纹波变小了吧,C只是其中一个

网友L:
建议还是深入点,知道固态电解在你的设计中效果好是个进步,知道固态电解在哪些场合反而坏事则是更大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还是深入点,知道固态电解在你的设计中效果好是个进步,知道固态电解在哪些场合反而坏事则是更大的进步 ...

哪些场合坏事?

网友M:
请教楼主是怎么测试纹波的,一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是怎么测试纹波的,一直不会

示波器探头x1挡,10mV/div,交流耦合,就行了
示波器探头前面的钩子取掉,直接用中间的针,这样电感更小。至于地线我还是用了它的夹子,不然不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需要多少耐压,多少容量,直接选就行了。
实际用的容量可以明显小于你之前的普通电解。只要跟原来一样差 ...

然鹅并没有63V 100V耐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x1挡,10mV/div,交流耦合,就行了
示波器探头前面的钩子取掉,直接用中间的针,这样电感更小 ...

好的,谢谢,我用我们破优利德试试

网友N:
等人上电容参数实际测试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等人上电容参数实际测试值

我用的这个180uF/10V,尺寸6.3*7.7mm,标称ESR是22mΩ@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鹅并没有63V 100V耐压的

还真是的。CapXon的这一系列pdf里面最高耐压只到25V。估计固态电解的缺点就是耐压做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还是深入点,知道固态电解在你的设计中效果好是个进步,知道固态电解在哪些场合反而坏事则是更大的进步 ...

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O(2017-06-01):
学习了,顺便问一下,钽电容能用那种容量比较大的陶瓷电容代替吗?比如16V 100UF 钽电容能不能用 100UF陶瓷电容代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顺便问一下,钽电容能用那种容量比较大的陶瓷电容代替吗?比如16V 100UF 钽电容能不能用 100UF陶瓷 ...

当然可以。但也不是100%情况下都行。
陶瓷的ESR超级低,结果在某些场合是坏事。有些稳压器需要滤波电容有一点点ESR,不然不稳定。

网友:
很多LDO要求其输出端Co的ESR不能太小,Co本身的零点会导致控制环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但也不是100%情况下都行。
陶瓷的ESR超级低,结果在某些场合是坏事。有些稳压器需要滤波电容有 ...

好的,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频率我也不好说是多少啊,乱七八糟的杂波,看不出某个固定频率。。。。
反正我的使用用途是3G/4G模块的电 ...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的3G/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的3G/4G模块?

主要是华为909,移动联通双4g

网友Q:
部分的固态电解在失效时会出现短路的现象。碰到过这个问题,更换后就解决了

网友R:
固态电解电容的ESR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比较稳定,LZ有没有测试下看看你用的固态和电解的ESR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固态电解电容的ESR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比较稳定,LZ有没有测试下看看你用的固态和电解的ESR差别? ...

我没有lcr表,测不了。
就选择相信datashee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部分的固态电解在失效时会出现短路的现象。碰到过这个问题,更换后就解决了 ...

确实如此,容易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践证明:在滤除纹波效果上 钽电容》》》》固态电容》》》常规电解电容,价格也是如此,钽电容就是贵!贵 ...

固态秒普钽,除非是钽聚。

网友(2018-03-20):
固态耐压做不上去 63v的固态就很少见

网友:
固态电容电容到底长啥样?

网友:
固态电容是高频低阻,应用在开关电源上做滤波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这效果不好说的。得看你的纹波频率是多少。我的经验通常是低容量用来虑高频 大容量用来虑低频。固态电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固态还没在产品中使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