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中读写 0x/1x (1 ~ 12096) 对应到 读写 LB (0 ~ 12095)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19):
在用串口屏的时候,有下面语句:
读写 0x/1x (1 ~ 12096) 对应到 读写 LB (0 ~ 12095)
读写 3x/4x/5x (1 ~ 9999) 对应到 读写 LW (0 ~ 9998)
读写 3x/4x/5x (10000 ~ 65535) 对应到 读写 RW (0 ~ 55535)
我就想问问0x/1x/3x/4x/5x是什么意思?我STM32中要怎么写???

网友A:
这个MODBUS协议里能查到。。。345X代表不同的寄存器。后面的是地址。一个是从0开始的地址对应1开始的地址。自己去翻翻协议比较好。论坛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DBUS协议里能查到。。。345X代表不同的寄存器。后面的是地址。一个是从0开始的地址对应1开始的地 ...

读写3x怎么写? 我怎么读3x? 3x不是个数啊!比如之前STM32读寄存器都是有地址的,比如&0x08000000处有数据可以读出来,3x我怎么读?你能解释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写3x怎么写? 我怎么读3x? 3x不是个数啊!比如之前STM32读寄存器都是有地址的,比如&0x08000000处有数 ...

3X代表一种寄存器类型。。自己去看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X代表一种寄存器类型。。自己去看协议。

好的,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