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RC降压,只用一个R降压,稳压管前接一个2K电阻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19):
请问下,R2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R1 在这里什么作用

网友A:
没有R1,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后会烧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1,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后会烧毁啊!

电压为什么会超过稳压管

网友B:
我十分想问。这个孩子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十分想问。这个孩子学什么的?

不懂就要问问,不要动不动就拿大道理来说人。有能力,你就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管我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十分想问。这个孩子学什么的?

体育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为什么会超过稳压管

整流+滤波出来少说也有100V 肯定远超4.2V 了,你看你第一个电容耐压是200V以上,,证明你的输入电压不低的,,最基本的稳压二极管组成的稳压电路,必须有电阻,,,要不就不能稳压~!

网友B:
我怎么都觉得楼主的号是被盗 了。不然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都觉得楼主的号是被盗 了。不然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啊。。

别人用这套电路已经批量出过2万套货了,没有R1电阻的线路,到底是我不懂,还是你们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出来少说也有100V 肯定远超4.2V 了,你看你第一个电容耐压是200V以上,,证明你的输入电压不低 ...

第一个电容是安规电容X电容

楼主:
不要嘲笑我学什么专业,你倒是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如果你自己也不懂,请说你也不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出来少说也有100V 肯定远超4.2V 了,你看你第一个电容耐压是200V以上,,证明你的输入电压不低 ...

输入电压是220V的交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用这套电路已经批量出过2万套货了,没有R1电阻的线路,到底是我不懂,还是你们有问题哦 ...

没有R1也可以用是因为R6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1也可以用是因为R6的存在,,,

这个我早知道了啊,没有R6肯定不行的啊。现在我是在分析没有R1 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早知道了啊,没有R6肯定不行的啊。现在我是在分析没有R1 有没有什么隐患, ...

因为有了R6没有R1也是可以的啊,只是两个电阻变成了一个,需要注意R6上的功率比以前大了,

网友:
限流用  不过这个能替代阻容降压? 替换不会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了R6没有R1也是可以的啊,只是两个电阻变成了一个,需要注意R6上的功率比以前大了, ...

哦,我明白了,R6的作用是为了让电解电容快速充电,R1的作用是给稳压管限流的

网友C:
我只讲,呵呵,两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讲,呵呵,两字,

不知道讲 呵呵,两字的人是到底懂还是不懂,有话快说,来个痛快,不管是骂我,还是干什么,没关系的,说下这个电路

网友:
r1用处不明,r6是给4.5v提供负极的(二极管),nm这原理图方向容易把人转晕。r1确实可以省去,r6最大功率约2W,用3W电阻可以满足要求。如果不接r6,mcu的io有可能被烧毁。注意啊,mcu这块是共上面的相线的。

网友:
基础的问题,建议还是现在网上搜一下吧!效率比在论坛发问高多了!

网友:
有没有都行吧,就看你了

网友:
R2作用是限制电流,保护稳压管,

网友D:
这个电路本意是二级稳压,m7,r6,c2初步稳成一个电压,然后r1,稳压管再稳定成一个精确电压,你非要把r1拿掉,就变一级的了,要论优与劣,肯定二级好呀,一级的话,稳压管要承受更高的耐压值.容易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本意是二级稳压,m7,r6,c2初步稳成一个电压,然后r1,稳压管再稳定成一个精确电压,你非要把r1拿 ...

板子500个已经做回来了,没办法啊,接下来的电路改掉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太基础了,大家都没什么好回答的,既然人家出货N多了,你们照着出货就行了,管他干嘛用呢

网友:
看着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