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u选型:功能类似STM32F411 但带USB2.0高速接口

楼主(2017-04-19):
目前使用STM32F411,发现USB FULL速度最大只有1M。拷贝4G太慢。
需求如下:
1、软解MP3
2、高速USB2.0,USB模式不考虑功耗
3、功耗尽量低,STM32F411的功耗暂时可以接受
4、封装小于5x5
5、CPU 主频80M以上, ROM512k 以上, RAM 256K以上
6、易于快速开发
7、价格RMB 45.0 以内

网友A:
之前有一次差点选了nuc442,不过体积比较大

网友B:
海思3518e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次差点选了nuc442,不过体积比较大

nuvoton M4刚出来,连个BGA WCSP的封装都没有。。也是找了很多家。

网友C:
楼主要求的封装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思3518e  你值得拥有

多谢,封装太大了。

也考虑过用其他ARM, 但是价格、封装和功耗,还有多路电源供电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求的封装比较小。

差不多大小的也可以推荐!多谢!

楼主:
找了个小的 nxp k26 K26P169M180SF5 5.6x5.5, 不知价格如何,估计贵死了。很浪费!

http://www.nxp.com/cn/products/m ... b=Documentation_Tab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D:
LPC43XX系列应该可以,LPC4320价格5个美金左右

网友E:
同上 lpc43xx,0.5 0.8mm 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上 lpc43xx,0.5 0.8mm pitch

LPC4310FET100 TFBGA100 塑封细间距球栅阵列封装; 100 引脚;主体尺寸 9× 9 × 0.7 mm

还是太大了。

网友F:
lpc43xx , lpc5460x 都支持高速USB,片上带PHY.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c43xx , lpc5460x 都支持高速USB,片上带PHY.

LPC4310FET100 TFBGA100 塑封细间距球栅阵列封装; 100 引脚;主体尺寸 9× 9 × 0.7 mm

还是太大了。

还不如选LPC18xx                9× 9 × 0.7 mm  价格更好,货源也好!

网友G:
STM32F411的USB速度不应该只有1M啊,是不是需要优化一下程序?

网友H:
ATSAMS70Q19A-CFN,512k Flash,256k Sram, 6x6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SAMS70Q19A-CFN,512k Flash,256k Sram, 6x6

ATSAMS70Q19A-CFN  Digi-Key Unit Price: 12.18208
很感人啊!
多谢!

VFBGA100, 100-ball VFBGA, 7 x 7 mm, pitch 0.65 mm 这个可以考虑。。

官网报价还可以Unit Price: 7.3  但M7内核功耗大很多,而且供货也是个问题。

网友:
贸泽 报价     1,040:        ¥59.4828,比较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411的USB速度不应该只有1M啊,是不是需要优化一下程序?

目前只做得了最大1M。
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和建议吗?谢谢!

网友:
外加USB 3300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64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LPC43XX系列应该可以,LPC4320价格5个美金左右

有相关的电路吗?准备用这款了 性价比比st要高很多不知道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搞过LPC43XX的高速USB,速度确实还可以

网友:
STM32F446MC/ME

网友:
就这性能跑跑全速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TM32F411的USB速度不应该只有1M啊,是不是需要优化一下程序?

全速usb  12M位  就大约1M  如果加phy芯片 楼主就不如换大芯片自带ph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速usb  12M位  就大约1M  如果加phy芯片 楼主就不如换大芯片自带phy了

没错,就是想换自带PHY usb high speed MCU
封装小,功耗偏低

网友J(2017-05-20):
STM32F723,这是目前唯一一款带高速USB PHY的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F723,这是目前唯一一款带高速USB PHY的STM32

多谢,F723 确实有100PIN 小尺寸的
WLCSP100 – 100L, 4.166 x 4.628 mm 0.4 mm pitch

不过价格太贵,供货周期长

保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