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ARM Cortex-M 错误追踪库,让 HardFault 不再可怕

楼主(2017-04-19):
CmBacktrace: ARM Cortex-M 系列 MCU 错误追踪库

0、CmBacktrace 是什么
CmBacktrace (Cortex Microcontroller Backtrace)是一款针对 ARM Cortex-M 系列 MCU 的错误代码自动追踪、定位,错误原因自动分析的开源库。主要特性如下:
  • 支持的错误包括:
    • 断言(assert)
    • 故障(Hard Fault,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Bus Fault, Usage Fault, Debug Fault)
  • 故障原因 自动诊断 :可在故障发生时,自动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定位发生故障的代码位置,而无需再手动分析繁杂的故障寄存器;
  • 输出错误现场的 函数调用栈(需配合 addr2line 工具进行精确定位),还原发生错误时的现场信息,定位问题代码位置、逻辑更加快捷、精准。也可以在正常状态下使用该库,获取当前的函数调用栈;
  • 支持 裸机 及以下操作系统平台:
  • 根据错误现场状态,输出对应的 线程栈 或 C 主栈;
  • 故障诊断信息支持多国语言(目前:简体中文、英文);
  • 适配 Cortex-M0/M3/M4/M7 MCU;
  • 支持 IAR、KEIL、GCC 编译器;

1、为什么选择 CmBacktrace

入门新人 :对于从 C51 、MSP430 等简单单片机转而使用更加复杂的 ARM 新人来说,时不时出现的 "hard falut" 死机会让新人瞬间懵掉。定位错误的方法也往往是连接上仿真器,一步步 F10/F11 单步,定位到具体的错误代码,再去猜测、排除、推敲错误原因,这种过程十分痛苦。

熟练老手 :慢慢的大家知道可以通过故障寄存器信息来定位故障原因及故障代码地址,虽然这样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但是重复的、繁琐的分析过程也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只依靠代码地址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得还原错误现场的函数调用逻辑关系。虽然连接仿真器可以查看到的函数调用栈,但故障状态下是无法显示的,所以还是得一步步 F10/F11 单步去定位错误代码的位置。另外,还有两种场景,

  • 1、很多产品真机调试时必须断开仿真器
  • 2、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极难被重现

所以定位这类问题就显得难上加难。

使用本库 :上述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可以将错误信息输出到控制台上,还可以将错误信息使用 EasyFlash 的 Log 功能保存至 Flash 中,设备死机后重启依然能够读取上次的错误信息。CmBacktrace 输出的信息包括函数调用栈、故障诊断结果、堆栈、故障寄存器及产品固件信息,极大的提升了错误定位的效率及准确性。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有时候做事效率低的原因也许是,你会用的工具种类太少。

合作、贡献 :开源软件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多提建议,也希望更多的人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提高 。如果觉得这个开源项目很赞,可以点击 项目主页 (Github|OSChina|Coding) 右上角的 Star ,同时把它推荐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2、CmBacktrace 如何使用

2.1 演示
该演示分如下几个步骤:
  • 1、制造除零异常(IAR 工程,点击查看源码
  • 2、查看错误诊断信息
  • 3、查看函数调用栈基本信息
  • 4、通过命令行工具进入项目工程存放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 5、使用 addr2line 命令,查看函数调用栈详细信息,并定位错误代码

2.2 Demo
目录
平台
链接
\demos\non_os\stm32f10x
裸机 STM32 Cortex-M3
点击查看
\demos\os\rtthread\stm32f4xx
RT-Thread STM32 Cortex-M4
\demos\os\ucosii\stm32f10x
UCOSII STM32 Cortex-M3
\demos\os\freertos\stm32f10x
FreeRTOS STM32 Cortex-M3

更多移植、 API 说明及常见问题说明文档,详见 :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的 2.3 、 2.4 及 2.5 章节

2.3 许可

采用 MIT 开源协议,细节请阅读项目中的 LICENSE 文件内容。

3、下载

最新版请关注 GitHub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本坛:

4、其他

历经半年多的努力 CmBacktrace 终于正式与大家见面,开发在 4 个月前基本都结束了,但迟迟不敢轻易的正式发布。一方面 CmBacktrace 作为很底层的库,同时身兼故障诊断的重任,必须要充分测试,保证其可靠性,再者也想让自己的开源节奏降低些,专注用户的真实需求,培养更多的刚需用户。用户群大了,才能真正体现出开源软件的价值。

最后,要感谢我的老婆,她在家里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以及小孩的教育,这才让我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去做这些开源软件。

另外,还要感谢我身边那些愿意去试用测试,第一次吃螃蟹的开发者,是他们不停地反馈、交流,才让软件质量和用户体验得到很大的提高。

来自 2楼

楼主(2017-05-22):
CmBacktrace V1.0.0 正式版先已发布,增加对 FreeRTOS 的支持,欢迎大家下载。

网友(2017-04-19):
这工具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A:
好东西! "hard falut" 让人瞬间懵逼,希望这个能很好解决!

网友:
挺好的东西

网友B:
   太感谢了,从楼主这里学到很多,谢谢。

网友C:
感谢楼主

楼主的开源让我获益良多啊

每一个开源都是精品,都是戳到用户痛点的好东西。非常难得~~~

网友D:
好东西,之前碰到过HardFault,很难查原因

网友E:
真的是好东西,之前看到有人分析如何定位故障代码,就一直想着有没有开源的库可以用,结果真的来了, 太感谢了。    本来还以为这种除错的库会是 ARM 或者 ST 官方会出,结果想错了。

网友F:
感谢感谢,,我想问问这个适合于我们这种小白的业余爱好者吗?

网友:
这个实在太实用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又出精品,正准备移植楼主Freemodbus的主机到FreeRTOS。

网友G:
嗯 确实是好。但是目前跑的是自己一直的一个轻量级的os不知是否支持。回头测试下。

网友:
很厉害,精品啊!

网友:
厉害了 我的歌

网友H:
这个比较强大,感谢楼主,下来试试

网友I:
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有异曲同工的文章,在Linux中如何利用backtrace信息解决问题,最后我想MCU也可以这么做,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J:
实在看不明白,有什么用

网友K: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啊。这个还是挺牛逼的。研究下,加到程序里面去。

网友:
楼主的帖子总是那么高上大,厉害!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还有gCC版本

网友:
厉害啊  真佩服

网友L: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的老婆!

网友:
太赞了,满满的干货

网友M:
非常感谢啊,回头长时间使用下

网友:
linux段错误如何定位

网友:
正在为HardFault头痛呢

网友:
单纯顶一下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hard falut" 让人瞬间懵逼,希望这个能很好解决!

亲手试试就知道喽~~欢迎反馈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从楼主这里学到很多,谢谢。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

楼主的开源让我获益良多啊

多谢支持哈~~

开源也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参与,不管是设计、开发、测试、反馈等等都行,大家互动起来,软件的生态圈才会更加健康发展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之前碰到过HardFault,很难查原因

那就快来试试 CmBacktrace 吧~~完全颠覆传统的 Handfault 解决方法。

网友N:
Handfault 确实是挺不好找原因的,下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好东西,之前看到有人分析如何定位故障代码,就一直想着有没有开源的库可以用,结果真的来了, 太感 ...

这类小工具 ARM,ST 不一定会在乎了,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国内开源开发者的优势。更了解开发者,软件才会更接地气~

网友:
造福众生!!

网友O:
太需要这个功能了,每次硬件异常终端,要从LR寄存器去找在哪里挂掉的,但是往往看不出实际原因。

网友:
NICE 啊,楼主用心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感谢,,我想问问这个适合于我们这种小白的业余爱好者吗?

完全适合,CmBacktrace 正是为了降低 HardFault 的处理门槛,让所有的开发者都能更加轻松的解决这类问题。减少重复性工作,让开发者的精力更好的聚焦在软件开发上。

所以,你先试试,有啥问题,可以再跟帖。欢迎多多分享你的感受。

网友:
这个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 确实是好。但是目前跑的是自己一直的一个轻量级的os不知是否支持。回头测试下。 ...

多谢支持,期待你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比较强大,感谢楼主,下来试试

多谢支持哈~~期待你的试用体验~~

网友P:
怎么说呢?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支持的女人!楼主是幸福的。

虽然我自己很少触发 hardfault,但对于 team 作战而言,还是要时不时与之打交道,关注下。
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哇塞,我就知道大神都有好东西

网友:
楼主开源的几个软件都太给力了

网友Q:
我也碰到过几次hardfault,只会追踪LR或者PC,到此为止,更深入的不会了。好在解决了。

网友:
mark  很好的东西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软件 不错,再遇到问题可以找到原因,不要重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有异曲同工的文章,在Linux中如何利用backtrace信息解决问题,最后我想MCU也可以这么做, ...

多谢支持,我也是看到很多高级语言及 Linux 平台有这类功能,才想到设计 CmBacktrace 。欢迎试用哈,希望你能站在 Linux 角度做下对比,反馈下软件的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在看不明白,有什么用

具体哪个章节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啊。这个还是挺牛逼的。研究下,加到程序里面去。

多谢支持,用完了,记得反馈体验哈~

网友R:
下面这个错误不知道你的代码能不能定位出来。就是当用SDRAM作为栈空间,函数返回时执行到pop{Rx,Ry,PC}指令,如果下面这种读取错误发生,就会将错误的值读取到PC,就会发生HardFault。这种HardFault发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运行10个小时都不发生,有时运行10分钟就发,HardFault的种类也会有变化。若有多个任务,HardFault的位置可能有多个,代码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极难定位。
而且由于发生HardFault时,R0~R3,R12,LR,PC,XPSR,这8个寄存器会自动入栈,正好会把栈空间上发生读取错误的位置上的数据覆盖掉,就无法确认是否是栈上的数据真的错了。当然HardFault时入栈的PC值是个异常值,这是可以清楚看到的。

STM32F42xx and STM32F43xx silicon limitations
DocID023833 Rev 10

2.11.5 Interruption of CPU read burst access to an end of SDRAM row

Description:
If an interrupt occurs during an CPU AHB burst read access to an end of SDRAM row, it may result in wrong data read from the next row if all the conditions below are met:
• The SDRAM data bus is 16-bit or 8-bit wide. 32-bit SDRAM mode is not affected.
• RBURST bit is reset in the FMC_SDCR1 register (read FIFO disabled).
• An interrupt occurs while CPU is performing an AHB incrementing bursts read access of unspecified length (using LDM = Load Multiple instruction).
• The address of the burst operation includes the end of an SDRAM row.

Workaround:
Enable the read FIFO by setting the RBURST bit in the FMC_SDCR1 register.

网友S:
打算尝试一下,不过要是能够步骤简单一点就更牛了

其实我现在处理hardfalt是用一个结构体恢复出错前的寄存器结构,这个方法也是st的一个应用笔记里提到的,当然arm文档里也有,就是那个权威指南了,rtt的代码里也有这个实现啊

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能定位到出错时的pc指针

网友T:
太感谢了,建议申请精华帖,这个东西很有用的。楼主无私

网友U:
楼主厉害,前几次小项目遇到硬件中断也是生不如死,调试好久才解决。到时试试这个库

网友:
楼主真是开源达人。

网友:
这个好,HardFault有时候真的够烦的

网友V:
楼主的几个项目都很牛,elog现在好在用。

网友:
前排留名,顶大神

网友:
牛叉,精品,酷前马克~~~~~~

网友:
牛人历害,改天试试

网友:
很不错,开源的都值得称赞

网友:
sunnydragon经常开源一些好东西啊,大赞!

网友:
非常不错的工具,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

网友:
我也一直以为这种调测工具是官方出,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W:
操作系统还没rtx?

网友:
牛逼 支持开源精神

网友:
此乃神器啊,之前都是看寄存器,定位也不很准

网友:
谢谢分享,又一个好的开源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的老婆!

哈哈~多谢支持。。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开源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Handfault 确实是挺不好找原因的,下下来看看

欢迎试用,期待反馈体验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支持。。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开源的动力。

到您的GitHub上看过,真的是好多很有价值的!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东西太有用了,辛苦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太需要这个功能了,每次硬件异常终端,要从LR寄存器去找在哪里挂掉的,但是往往看不出实际原因。 ...

欢迎试用体验~~

CmBacktrace 不仅能定位问题原因,关键还能还原问题现场,定位问题代码,确定错误代码调用关系。带 OS 的环境甚至还能知道异常线程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谢啊,回头长时间使用下

试用完,欢迎反馈体验,多多与大家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说呢?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支持的女人!楼主是幸福的。

多谢兄弟的支持~~

软件如果好用,期待做更多的交流分享。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将软件做的更加实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碰到过几次hardfault,只会追踪LR或者PC,到此为止,更深入的不会了。好在解决了。 ...

早期咱们都一样。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碰到复杂问题就熟手无策了。

用了 CmBacktrace 你就会发现,用真实的数据去定位问题,比盲目的猜测,排除法,定位问题会更加直接、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下面这个错误不知道你的代码能不能定位出来。就是当用SDRAM作为栈空间,函数返回时执行到pop{Rx,Ry,PC}指令 ...

CmBacktrace 经过长时间测试,这类问题也遇到过的。

比如,你说的复现概率低,由于 CmBacktrace 与 EasyFlash 的记录功能可以关联,异常时直接将日志存入 Flash,异常的现场信息会被很全面的保存下来,不用担心丢掉任何一次异常日志。

即便有多个任务,问题代码还可能被不同函数调用,CmBacktrace 可以异常时可以输出任务名称,函数调用栈也会被输出,定位问题代码的调用逻辑也会非常直观。

当然说的这么多,还是希望你能用真实的例子实验下,CmBacktrace 里面有现成的 RTOS Demo,改改就出来了。然后贴出你的代码,大家在具体问题具体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打算尝试一下,不过要是能够步骤简单一点就更牛了

操作方面,哪里是你觉得比较繁琐的?

RTT 的 Cortex-M3 CPU 支持简单的异常诊断,但是其他 Cortex-M 系列是没有的。

CmBacktrace 在我看来,最实用还是函数调用栈输出功能。说实话,出现 HardFault 我一般会先通过函数调用栈定位问题代码,简单分析下问题,大部分问题原因都能被找到。而异常的具体诊断原因,基本都是最后才看,平时也不会特别在意。

网友:
我也要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太感谢了,建议申请精华帖,这个东西很有用的。楼主无私

多谢支持哈~~精华帖还真没有申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厉害,前几次小项目遇到硬件中断也是生不如死,调试好久才解决。到时试试这个库

好啊~~到时候试用完,记得反馈体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几个项目都很牛,elog现在好在用。

多谢支持~~如果觉得软件好用,记得给身边的朋友多多推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W:
操作系统还没rtx?

RTX 没用过~~如果有时间,欢迎给 CmBacktrace 增加 RTX 支持哈。

网友:
感谢分享,改天试试

网友X: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大虾出手,一定mark,我就是一个mark党。

网友:
就佩服楼主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Y:
这东西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大虾出手,一定mark,我就是一个mark党。

多谢支持,你可以按照 文档 试用下 Demo 大概就明白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操作方面,哪里是你觉得比较繁琐的?

RTT 的 Cortex-M3 CPU 支持简单的异常诊断,但是其他 Cortex-M 系 ...

就是要用命令行工具反查比较麻烦点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十分感谢分享开源啊

网友:
厉害呀,下下来试用一下,谢谢。

网友Z:
不错,不过OS 点开里面 马上就来 什么意思?

网友:
精品,必须深入学习

网友AA:
反馈信息大多没有价值,只能自己上了,自己试过之后再来发言

网友O:
我移植了无操作系统的到我的工程中,体验了一下。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函数调用栈输出”是做什么用的,一直没明白,谁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移植了无操作系统的到我的工程中,体验了一下。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函数调用栈输出”是做什么用的,一直 ...

就是函数的调用顺序关系图。
让你知道,你之前的行走路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坑里去的。

网友P:
我额外说一点用户体验的问题:

关于那个 Demo 的 GIF 图,
我觉得另外搞一个分步骤的静态图,这样比较好:想看哪一步就看哪一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怎么回看就怎么回看。
而不用,这一张早已看明白了,下一张迟迟不来,又或者,这一张老看不明白,怎么就给跳到下一张了,要回看,又得等一轮回...,GIF 调快调慢,对于新手,都是用户体验不良的。

因此,最佳的方案是:提供分步骤的静态图,再来一张速度正常的 GIF 全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是函数的调用顺序关系图。
让你知道,你之前的行走路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坑里去的。 ...

明白了,谢谢答疑

网友:
厉害了,赞一个楼主。。。Hard Fault习惯了找内存溢出

网友:
这个ARM Cortex-M 错误追踪库太牛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开源 必须顶

网友:
额,之前看国外书籍的序言,都是先感谢老婆的,什么因为写书没时间陪她,导致内心孤独什么的...国内的还真没见过这么的.

网友:
ARM神器!感谢楼主

网友:
CmBacktrace: ARM Cortex-M 系列 MCU 错误追踪库

厉害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几天还在调试遇到类似的问题,好在可以接jlink找出来
收藏

网友:
大师的东西必须支持下!!

网友:
厉害,厉害,赶紧收藏,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开源了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hard falut" 啊,曾经被你伤了多少个日夜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会帮你测试的 有什么问题在这和你反馈

网友:
好功夫,谢谢lz

网友O:
我是win7 32位系统,运行addr2line.exe,会提示“该版本的 J:\Software design\Smart lamp\doc\CmBacktrace-master\tools\addr2line.ex
e 与您运行的 Windows 版本不兼容。请查看计算机的系统信息,了解是否需要 x86 (32 位
)或 x64 (64 位)版本的程序,然后联系软件发布者。”有没有兼容32位的addr2line.exe的呢?

网友:
把一个一般人做不了的东西自己做了,并且还开源,实在难得

楼主:
开源的成果离不开大家每个人的努力。

期待大家多去尝试开源软件,给开发者反馈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开发者才能把软件做的更好,软件更稳定、更实用后,才能吸引更多人来用,来一起加入到开源队伍中来。

最终技术分享没有障碍,大家都能在分享的技术中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东西怎么用啊?

先认真看下首页说明文档,具体那个地方不明白,再来跟帖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要用命令行工具反查比较麻烦点

嗯,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麻烦,现在看来好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不过OS 点开里面 马上就来 什么意思?

FreeRTOS 是有规划要支持的,现在还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反馈信息大多没有价值,只能自己上了,自己试过之后再来发言

期待你的反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额外说一点用户体验的问题:

关于那个 Demo 的 GIF 图,

言之有理,GIF 这块确实也是我头痛的地方,Markdown 不支持在线视频,否则我还想用视频方式也会好操控些。

晚些时候我就来完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win7 32位系统,运行addr2line.exe,会提示“该版本的 J:\Software design\Smart lamp\doc\CmBacktrace ...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 ... e_for_call_stack.md

参考这个里面的 如何获得 addr2line 章节,下载32位版本的 MingW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blob/master/docs/zh/how_to_use_addr2line_for_call_stack.md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O:
移植到ucosII、stm32f407,mdk 5.14版本,编译出现如下警告,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out\myapp.axf: Warning: L6330W: Undefined symbol STACK$$Base (referred from cm_backtrace.o). Unused section has been removed.
.\out\myapp.axf: Warning: L6330W: Undefined symbol STACK$$Limit (referred from cm_backtrace.o). Unused section has been removed.

楼主:
引用 网友O:
移植到ucosII、stm32f407,mdk 5.14版本,编译出现如下警告,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out\myapp.axf: Warning:  ...

我估计不行,这个编译警告会导致 CmBacktrace 找不到 C 的堆栈。

建议先不要移植,直接下载体验下 Demo ,等熟悉后再去移植,到时有问题再跟帖。

网友:
先赞一下对技术的执著、开源的精神!以及,工整的态度。

网友AB:
大侠,你是怎么确定函数有几层调用的??
我看了下代码好像是下面这段代码实现的,,就是遍历整个栈空间,如果栈位置的数值当作地址在程序地址空间内就认为是一层调用,,但是如果压栈的其他内容也恰好在这个范围不就误认为是一层函数调用了吗??
栈中除了栈帧外还有函数压入栈内的其他数据,,必须得能判断出每层调用当前位置函数压入栈的数据的个数才能定位栈帧的位置,,知道栈帧的位置才能正确读出每层调用的PC、LR等寄存器值
或者我还没看懂大侠的代码,,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的确是厉害!赞一个

网友:
这个思路厉害啊,输出错误的时候的堆栈指针信息然后结合afx离线分析!我看到标题的时候还在想到底怎么做到在单片机内直接输出调用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大侠,你是怎么确定函数有几层调用的??
我看了下代码好像是下面这段代码实现的,,就是遍历整个栈空间, ...

是的,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完成,这个思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确实会存在脏数据。

但是就目前这么长时间使用情况来看,脏数据基本不会影响故障诊断。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完成,这个思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确实会存在脏数据。

但是就目前这么长时间 ...

多谢解疑!!

应该是因为STM32的程序地址在0x8000000,数值比较特殊,程序里面的数据不容易碰上,,不过对于其他程序地址从0x0000000开始的单片机这个方法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多谢解疑!!

应该是因为STM32的程序地址在0x8000000,数值比较特殊,程序里面的数据不容易碰上,,不 ...

恩,也有个范围的,不能超过固件的结束地址。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思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也有个范围的,不能超过固件的结束地址。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思路呢? ...

没有想到好的方法,感觉单片机上分析函数调用层次是不可能的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有3层函数调用,每层函数调用的函数体内除了调用一个函数外什么都不做,,即:
void a(void)
{

}

void b(void)
{
        a();
}

void c(void)
{
        b();
}

void main()
{
        c();
}

那么当函数a执行的时候,栈中只有两个LR寄存器的值,为函数c和函数b的返回地址,,就两个32位数,根本没法判断它是计算中间结果还是函数返回地址,,完全不可分析

唯一靠谱点儿的就是返回地址本身值比较特殊,比如STM32中函数地址都是0x08000000 到 0x08000000+程序大小 这个区间上的,,中间计算结果不容易碰上这样的值,,这也就是你现在用的方法

而对于其他程序地址从0x00000000开始的单片机(绝大多数Cortex-M单片机属于这种情况),那就完全不可分析了,,你不可能知道0x00001001到底是个数还是个程序地址

网友:
不错,支持下楼主,还有楼主老婆

网友:
感谢大牛分享,关注下,虽然不经常触发hardfault

网友AC:
感谢楼主,随便问一下FreeRTOS Demo什么时候出啊

网友:
牛逼!这个调试起来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感谢楼主,随便问一下FreeRTOS Demo什么时候出啊

FreeRTOS 可能还要修改系统源码才能支持,所以得晚些时候了

网友:
目前只有Cortex-M系统内核吗?

网友:
大侠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前几天碰到一个字节对齐的问题导致的硬错误,折腾了2天. 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AC:
引用 楼主:
FreeRTOS 可能还要修改系统源码才能支持,所以得晚些时候了

在FreeRTOS中应用,我主要修改了2个地方。
一是:
static void get_cur_thread_stack_info(uint32_t sp, uint32_t *start_addr, size_t *size) {
    CMB_ASSERT(start_addr);
    CMB_ASSERT(size);

#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RTT)
    *start_addr = (uint32_t) rt_thread_self()->stack_addr;
    *size = rt_thread_self()->stack_size;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UCOSII)
    extern OS_TCB *OSTCBCur;

    *start_addr = (uint32_t) OSTCBCur->OSTCBStkBottom;
    *size = OSTCBCur->OSTCBStkSize * sizeof(OS_STK);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UCOSIII)
    #error "not implemented, I hope you can do this"
    //TODO ´ýʵÏÖ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FREERTOS)
                TaskHandle_t xHandle;
                TaskStatus_t xTaskDetails;
                xHandle =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vTaskGetInfo( xHandle,
                  &xTaskDetails,
                  pdTRUE, // Include the high water mark in xTaskDetails.
                  eInvalid ); // Include the task state in xTaskDetails.
                *start_addr = (uint32_t)xTaskDetails.pxStackBase;
                *size = xTaskDetails.usStackHighWaterMark;

    //#error "not implemented, I hope you can do this"
    //TODO ´ýʵÏÖ
#endif
}

二是:
static const char *get_cur_thread_name(void) {
#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RTT)
    return rt_thread_self()->name;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UCOSII)
    extern OS_TCB *OSTCBCur;

#if OS_TASK_NAME_SIZE > 0 || OS_TASK_NAME_EN > 0
        return (const char *)OSTCBCur->OSTCBTaskName;
#else
        return NULL;
#endif /* OS_TASK_NAME_SIZE > 0 || OS_TASK_NAME_EN > 0 */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UCOSIII)
    #error "not implemented, I hope you can do this"
    //TODO ´ýʵÏÖ
#elif (CMB_OS_PLATFORM_TYPE == CMB_OS_PLATFORM_FREERTOS)
                TaskHandle_t xHandle;
                TaskStatus_t xTaskDetails;
                xHandle =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vTaskGetInfo( xHandle,
                  &xTaskDetails,
                  pdTRUE, // Include the high water mark in xTaskDetails.
                  eInvalid ); // Include the task state in xTaskDetails.
                return xTaskDetails.pcTaskName;

    //#error "not implemented, I hope you can do this"
    //TODO ´ýʵÏÖ
#endif
}

FreeRTOS不能直接调用系统函数获取stack_size,我就返回了usStackHighWaterMark剩余堆栈量,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在FreeRTOS中应用,我主要修改了2个地方。
一是:
static void get_cur_thread_stack_info(uint32_t sp,  ...

这样不行,因为需要遍历任务已使用的堆栈,但只知道剩余堆栈是无法推算出已使用堆栈大小的。

这两天跟一个网友完成了 FreeRTOS 的移植,但是需要修改 FreeRTOS 源码,在 TCB 结构体中增加 stack_size 元素。他晚些时候整理完代码,会释出 FreeRTOS 版本。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mark一下:ARM Cortex-M 错误追踪库

网友:
继续关注,有时间好好看一下

网友AD:
好东西啊,支持cortex m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好东西啊,支持cortex m0吗?

支持的,但是 M0 内核本身异常系统有所裁剪,所以错误诊断功能会不全面。

网友:
群主搞一个群讨论

网友AE:
我移植到CM4内核的单片机,起始地址是00000000,出现hardfault时,单片机就重启,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移植到CM4内核的单片机,起始地址是00000000,出现hardfault时,单片机就重启,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

你先试试 CmBacktrace 自带的 STM32F4 Demo。

网友:
hard fault有时候查起来还挺麻烦的
打算学习使用这个库

网友AE:
CmBacktrace 自带的 STM32F4 Demo,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CmBacktrace 自带的 STM32F4 Demo,可以正常使用

你用的什么平台? 可以的话,打包一份精简的工程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下问题。

网友:
我用keil4 LPC4078平台 RTT ,现在怀疑是起始地址00000000导致,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主!原因是工程中有代码运行在片外flash上,在产生hardfault后,访问片外flash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额外说一点用户体验的问题:

关于那个 Demo 的 GIF 图,

增加了一条百度经验: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c48dd34bdd533e10be358e0.html ,帮忙测评这个用户体验怎么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增加了一条百度经验: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c48dd34bdd533e10be358e0.html ,帮忙测评这个 ...

好棒好棒。
木有什么问题。

我再额外啰嗦一点,既然面向很多新手,那个啥 addr2line 这种类似 hacker 的工具,打出来的 info,可读性不那么亲民。
很多新手,看得估计都会眼花掉。
是否多增加点 addr2line 输出格式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棒好棒。
木有什么问题。

可以的~到时候我再增加一个 addr2line 工具使用方法的百度经验

网友:
这个工具真心不错!

网友AF:
IAR下面除零操作和内存未释放的问题都测过,很好用,谢谢楼主,不过数组越界在单片机未进入硬件错误前无法检测出来的,是必须进入硬件错误才可以是不是

网友:
跟你学到很多,特别是那个主从modbus.谢谢!之前都在用串口打印跟踪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这绝对用得上哦,好东西!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IAR下面除零操作和内存未释放的问题都测过,很好用,谢谢楼主,不过数组越界在单片机未进入硬件错误前无法 ...

数组越界不一定会导致硬件异常。

只有硬件异常,CmBacktrace 才会触发,自动诊断故障原因。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大侠,你是怎么确定函数有几层调用的??
我看了下代码好像是下面这段代码实现的,,就是遍历整个栈空间, ...

我也发现了,这样的callstack是不准确的,中间会有不少错误位置。
求楼主提示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也发现了,这样的callstack是不准确的,中间会有不少错误位置。
求楼主提示如何解决 ...

纯MCU程序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怎么弄我也不知道

不过楼主的程序对STM32还是很实用的,因为STM32的程序地址从0x08000000开始,,栈中值为0x080xxxxx数值很大可能就是函数调用

网友:
目前看了下 例子发现你只在断言那里输出错误
断言那里只是在调试的时候用的  不要你这个同样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因为断言本身 就是用户自己检查错误的一个措施

网友:
如果可以发现其他的问题  比如数组越界  野指针  莫名修改内存
还是很有用的  只看了一部分  有待发现

网友:
虽然立马移植了楼主的库,但是确实很是没怎么搞懂楼主的这个东东怎么发挥作用。。。。。

网友:
Mark,迟点有时间在好好试试

网友:
感謝分享 下載試一下

楼主(2017-05-22):
引用 网友AC:
在FreeRTOS中应用,我主要修改了2个地方。
一是:
static void get_cur_thread_stack_info(uint32_t sp,  ...

FreeRTOS 现在已经支持了,欢迎下载试用哈~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releases

网友:
好东西来的,下载试用看看,期待大神更多的开源作品

网友AH:
早几天用笨方法解了公司产品偶尔HardFault的BUG,觉得效率太低了,想起楼主这个东东,刚刚试了下STM32F103的NoOS除零异常,不错,定位得很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早几天用笨方法解了公司产品偶尔HardFault的BUG,觉得效率太低了,想起楼主这个东东,刚刚试了下STM32F103 ...

呵呵,好用的话,记得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哈~

网友AI:
顶楼主,好东西,最近也在弄这个,已经可以打印寄存器了,必须用查询方式串口打印,但是在处理流程里面加入了写入fat文件系统,就执行不下去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外部是spi flash,难道是hardfault内部不能使用dma的spi?

网友AJ:
引用 网友R:
下面这个错误不知道你的代码能不能定位出来。就是当用SDRAM作为栈空间,函数返回时执行到pop{Rx,Ry,PC}指令 ...

你这个错误我最近碰到过,用常规的方法根本追踪不到,后来把整个芯片的代码上FPGA用内嵌的逻辑分析仪工具抓取cortex-m0的AHB总线数据才定位到原来是某个函数内调用memcpy用到了错误指针,恰好动了sp的内容导致pop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你这个错误我最近碰到过,用常规的方法根本追踪不到,后来把整个芯片的代码上FPGA用内嵌的逻辑分析仪工具 ...

是的,这个错误很难调试,要不是有官方文档,根本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顶楼主,好东西,最近也在弄这个,已经可以打印寄存器了,必须用查询方式串口打印,但是在处理流程里面加入了写 ...

细节方面要慢慢分析。我是在 hardfault 时,通过 EasyFlash 的 Log 功能,直接把错误日志写到 STM32 内部 Flash 的。

网友:
找机会用下

网友:
不错,不过我用的资源太紧张了,用不了啊~

网友:
mark一下 正好要用 谢谢!

网友:
前两天还和同学聊到这个问题,这边就有这么好的解决办法。先收着,谢谢了

网友:
Warning[Pa050]: 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 (this diagnostic is only issued once)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_backtrace.c 1
Error[Pe018]: expected a ")"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37
Warning[Pe549]: variable "result"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38
Error[Pe018]: expected a ")"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43
Warning[Pe549]: variable "result"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44
Error[Pe018]: expected a ")"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49
Warning[Pe549]: variable "result"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D:\RDSVN\BRO\代码管理\BRO_V01\BRO\Mx\src\cm_backtrace\cmb_def.h 350

测试了一下不行啊

网友(2017-07-14):
这个小工具还不错的

网友:
能解决好多这类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K:
使用新塘的单片机,M0或M4都会出现下面这两个提示,这咋整呢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ER_IROM1$$Base (referred from cm_backtrace.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ER_IROM1$$Limit (referred from cm_backtrace.o).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使用新塘的单片机,M0或M4都会出现下面这两个提示,这咋整呢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ER_I ...

Keil 编译器?

在 Keil 中默认的在代码段为 ER_IROM1,如果不一样可以在  cmb_cfg.h 中,通过定义 CMB_CODE_SECTION_NAME 宏来配置。

网友AK:
引用 楼主:
Keil 编译器?

在 Keil 中默认的在代码段为 ER_IROM1,如果不一样可以在  cmb_cfg.h 中,通过定义 CMB_ ...

是keil 编译器,

提示错误是这样的:

这样定义还是出错,对这块很陌生,都不知道咋整

网友:
多谢分享!
让 HardFault 不再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是keil 编译器,

提示错误是这样的:

我指的是 CmBacktrace 定义的 Keil 环境下默认的代码段是 ER_IROM1 (因为貌似 STM32 项目都是这个),但如果你的项目不是,再在 cfg 头文件定义 CMB_CODE_SECTION_NAME 宏来重新配置。

所以,你先确认下你的项目代码段名称是多少(PS: 在项目使用的 *.sct 文件中就能看到)。

网友:
小白卡在HardFault也是挺郁闷的一件事,谢谢L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 CmBacktrace 定义的 Keil 环境下默认的代码段是 ER_IROM1 (因为貌似 STM32 项目都是这个),但 ...

谢谢,搞定了。我的工程没有生成那个sct文件,不过在map文件里找到了。

网友AL(2017-08-17):
感谢楼主奉献

addr2line.exe
楼主的软件我在WIN7(32BIT)系统下无法打开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379-1-1.html

网友:
赞一个,Modbus的移植用过xiaowei061兄的工程,程序的风格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十分敬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感谢楼主奉献

addr2line.exe

试试 GitHub 上最新的 win32 版本: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 ... ols/addr2line/win32

网友AM:
这是跑的mdk下ucos的demo的效果   ,第二章图打印的没看懂

网友AM:
static void  array_fault()
{
        int array[10000];

    for(int i = 0; i <200000; i++)
      array = 0;
}
这是我写的测试代码,故意溢出

程序死在这里,单步走不了:

打印东西不全:

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是跑的mdk下ucos的demo的效果   ,第二章图打印的没看懂

咦~会不会跟使用的 输出方式 是 RTT 有关系,平时都是拿串口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M:
static void  array_fault()
{
        int array[10000];

看下汇编和变量状态呢,再深入分析下原因?

网友:
看到论坛里一个就是这样打印的
还有会不会我程序里面溢出得太离谱了
芯片内存才64k    我一下子就写到200k   导你这个程序整段不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AM:
这是跑的mdk下ucos的demo的效果   ,第二章图打印的没看懂

第二张图???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第二张图???是什么情况

那个是为了输出函数调用栈的信息,CmBacktrace 在你那边都运行不正常,自然显示不全。详细使用务必要认真看下 GitHub 上首页及 docs 下的说明文档。

网友AM: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为了输出函数调用栈的信息,CmBacktrace 在你那边都运行不正常,自然显示不全。详细使用务必要认真 ...

那个图是运行你的demo显示出来的   不是我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那个图是运行你的demo显示出来的   不是我的代码

demo 里用的串口,你不是改成 RTT 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emo 里用的串口,你不是改成 RTT 了吗?

只是打印方式不一样  这也有影响?

网友:
支持MDK自带的RTX操作系统否?

网友(2017-10-12):
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真好,免得摸瞎了

网友:
测试完成,好用!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mBacktrace V1.0.0 正式版先已发布,增加对 FreeRTOS 的支持,欢迎大家下载。

1024 好人一生平安 哈哈

网友:
我用你iar的那个demo测试了,串口收到东西,但是串口助手上没有显示为字符,不知道为啥,对了我用的片子是f103vet6.

网友:
我把那个mdk的也试了,同样的问题,串口助手显示收到969个字节的数据,但是没有显示为字符,不知道啥问题,我测试的是ucosii下面的iar和mdk的工程。

网友:
可以了,我换putty打开就好了。

网友AN:
有三个错误,见图。

FreeRTOS。配置如下:
/* print line, must config by user */
#define cmb_println(...)            printf(__VA_ARGS__)

/* enable bare metal(no OS) platform */
/* #define CMB_USING_BARE_METAL_PLATFORM */

/* enable OS platform */
#define CMB_USING_OS_PLATFORM
/* OS platform type, must config when CMB_USING_OS_PLATFORM is enable */
#define CMB_OS_PLATFORM_TYPE            CMB_OS_PLATFORM_FREERTOS
/* cpu platform type, must config by user */
#define CMB_CPU_PLATFORM_TYPE           CMB_CPU_ARM_CORTEX_M4
/* enable dump stack information */
#define CMB_USING_DUMP_STACK_INFO
/* language of print information */
#define CMB_PRINT_LANGUAGE              CMB_PRINT_LANGUAGE_ENGLISH

网友:
FREERTOS需要改哪些代码?

网友AO:
我测了下数组越界,定位不准。
全局数组uint8_t Test[3];

在一个任务里面,如下:
    while( 1 )
    {
        LED2_TOGGLE;
        for(uint8_t i=0;i<60;i++)
        {
         Test[i] = 1;
        }
        OSTimeDlyHMSM( 0, 0, 0, 500 );
    }

0x08001dee
OSQPost
C:\Users\Desktop\STM32-cm_backtrace-V7.0\uCOS-II\Source/os_q.c:585

没有定位他那个任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有三个错误,见图。

FreeRTOS。配置如下:

有没有用 GitHub 上 demo 下的 FreeRTOS demo 呢?

FreeRTOS 的改动说明,在说明文档的最下面有讲的: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 ... /freertos/stm32f10x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我测了下数组越界,定位不准。
全局数组uint8_t Test[3];

数组越界不一定会导致当前代码出现异常的。

比如说你越界后把系统调度相关的信息覆盖了,虽然当前线程这段越界代码可以正常执行下来,但是在接下来的系统调度时,就可能会出现 hardfault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组越界不一定会导致当前代码出现异常的。

比如说你越界后把系统调度相关的信息覆盖了,虽然当前线程这 ...

是的,我也是不懂,就随便敲了点代码,试了下,这个软件比查看寄存器还是方便的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 GitHub 上 demo 下的 FreeRTOS demo 呢?

FreeRTOS 的改动说明,在说明文档的最下面有讲的: h ...

看您在prvInitialiseNewTask函数里加了一句。
pxNewTCB->uxSizeOfStack = ulStackDepth;   /*< Support For CmBacktrace >*/

我的FreeRTOS是8.2.3,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
我加到了
xTaskGenericCreate
这个函数里

网友(2017-11-27):
我是新手,移植不成功,求楼主把移植说的更明白些。

网友:
这工具不错很给力,感谢分享

网友AP:
什么时候支持RTX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什么时候支持RTX呀?

暂时不会支持哦~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分享精神

网友(2017-12-28):
楼主的工具直戳我们心头的痛呀,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实验了一下 楼主的挺好用的    楼主有没有更详细的其他demo

网友:
感谢牛人分享,给你点赞!!!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支持。

网友AQ:
楼主,您好,我这边运行addr2line -e CmBacktrace.axf -a -f 08001cda 08001d2d 08002614 08002614 08001d2d 08002614 08000261 ,提示 supported targets:pe-i386 elf32-i386 等这些,看不到 错误的提示信息,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楼主,您好,我这边运行addr2line -e CmBacktrace.axf -a -f 08001cda 08001d2d 08002614 08002614 08001d2 ...

不太明白你的操作,务必要按照教程文档中方法来操作。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 ... e_for_call_stack.m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操作,务必要按照教程文档中方法来操作。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感谢你的回复,已经解决,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没有-a 项,换台电脑后解决。

网友:
好呀正需要

网友AR:
请教楼主

测试错误输出:
Bus fault is caused by imprecise data access violation
Show more call stack info by run: addr2line -e CmBacktrace.axf -a -f s

1.为什么没有跟错误函数地址?
2.CmBacktrace.axf是不存在的,这个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请教楼主

测试错误输出:

使用的 GitHub 上的最新版吗?

网友AR:
引用 楼主:
使用的 GitHub 上的最新版吗?

是,从GitHub下载的
直接测试你的例程是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是,从GitHub下载的
直接测试你的例程是正常显示

文档里面有说明这个固件名字的初始化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24-api-%E8%AF%B4%E6%98%8E

建议先把 STM32 的 demo 彻底熟悉后,先基于 demo  工程进行移植测试。最后再完全移植到自己的项目中。

网友:
收藏,这下方便了

网友(2018-07-05):
很好用,感谢分享!

网友(2018-10-05):
大侠
没有M4的裸机例程啊

网友:
不错,下载试试看,多谢楼主。

网友(2019-02-16):
遇到HardFault经常找半天,下载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
太强大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0-12):
楼主的水平非常高,而且无私分享,佩服佩服。

网友(2020-05-19):
请问这个移植到FreeRTOS,使用AC6报错。说_sstack等没定义,有人知道怎么做吗?谢谢!
#elif defined(__GNUC__)
    /* C stack block start address, defined on linker script file, default is _sstack */
    #ifndef CMB_CSTACK_BLOCK_START
    #define CMB_CSTACK_BLOCK_START         _sstack
    #endif
    /* C stack block end address, defined on linker script file, default is _estack */
    #ifndef CMB_CSTACK_BLOCK_END
    #define CMB_CSTACK_BLOCK_END           _estack
    #endif
    /* code section start address, defined on linker script file, default is _stext */
    #ifndef CMB_CODE_SECTION_START
    #define CMB_CODE_SECTION_START         _stext
    #endif
    /* code section end address, defined on linker script file, default is _etext */
    #ifndef CMB_CODE_SECTION_END
    #define CMB_CODE_SECTION_END           _etext
    #endif
#else

网友:
试过了,一开始不能打印完全,比如“addr2line -e CmBacktrace.out -a -f 08001dfc 08000178 08002b10”只能打印出"addr2line -e CmBacktrace.out -a -f s"
研究发现 我的打印使用是RTT 在 print_call_stack()函数中,有个打印会打印不出来,于是先用sprintf函数先构建字符串 然后整体打印出来即可
后续发现使用addr2line -e CmBacktrace.out -a -f 08001dfc 08000178 08002b10 在CMD中没效果,最后把 addr2line 的路径加到环境变量里面解决了

网友:
请问一下,使用j-link RTT的easylog输出打印不全。还望多多指教。
D/===== Thread stack information =====

D/Show more call stack info by run: addr2line -e CmBacktrace.axf -a -f 0002ebe4 0002fd20 00026954

网友(2020-06-29):
感谢牛人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加精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对楼主表示敬意,我这里有一个FreeRTOS的项目,随机故障,正好用这个找找原因

网友:
非常棒的功能一直都想要 HARD FAULT

网友(2020-10-12):
错误追踪

网友(2020-12-01):
RTX好像没有TCB的细分。任务名字和任务的堆指针和堆大小都要自己去写函数返回。

网友:
错误代码追踪

网友AS(2021-01-27):
请教下移植完成后,下载进去代码不执行 感觉一直在复位状态,仿真看了下 启动代码都没执行。

网友:
我曾經自己寫過一個 mips 版本的,後來發現 gcc 自帶 backtrace 功能。。。( _Unwind_Backtrace )

譬如我這個隊列程序,打開檢查之後,每次操作都檢查一下隊列的完整性,如果檢查出異常,就会報告錯誤,並打印出當前函數調用關系,看是誰調用導致的。請參考最下面 list_check 函數: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blob/master/utils/cd_list.c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请教下移植完成后,下载进去代码不执行 感觉一直在复位状态,仿真看了下 启动代码都没执行。 ...

printf 函数没有使能 Use MicroLIB 原因造成。不过打印错误是 总是提示  获取函数调用栈失败 什么原因?   #define CMB_USING_DUMP_STACK_INFO  定义了

网友(2022-03-21):
mark.ARM Cortex-M 错误追踪库,让 HardFault 不再可怕. 谢谢!

网友:
很有价值的开源项目!LZ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