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万分之一精度的1206封装的电阻?要做一台精...

楼主(2017-04-19):
需要的阻值有5欧姆500欧姆,2k欧姆,5k欧姆,10k欧姆
VISHAY好像有
P1206Y1001
国内估计买不到啊

楼主:
vishay的一个万分之一电阻要150元人民币左右,哈哈牛

网友:
选个温漂小的,然后做校准。

网友:
万里挑一,挑出来。

网友:
可以找我买样品,楼主

网友:
RS上就有,可以买到

网友:
都是手工挑选的,你雇人挑也就这个价钱

网友:
温漂比绝对精度更重要

网友:
留一个并联位校准…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校准来得更实在更实用.

网友:
搭车问高精度电容1%的,哪里有?

网友:
请问楼主要搞什么大作,要求这么高

网友A:
温漂保证就行了吧?很奇怪为什么要求精度,一直用VISHAY的军工电阻,价格确实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漂保证就行了吧?很奇怪为什么要求精度,一直用VISHAY的军工电阻,价格确实贵 ...

主要问题是电阻厂家都不笨。超低温漂的电阻,厂家给你的初始精度都很高的。很多人都想找低温漂低精度的电阻来自己标定以便省钱。但电阻厂并不想这样。校准初始精度并不费事,还能多赚很多钱,厂家为什么不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是电阻厂家都不笨。超低温漂的电阻,厂家给你的初始精度都很高的。很多人都想找低温漂低精度的电 ...

确实是这样,温漂和精度是直接挂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是电阻厂家都不笨。超低温漂的电阻,厂家给你的初始精度都很高的。很多人都想找低温漂低精度的电 ...

我的意思是先不保证精度,只需要保证温漂就可以了,拿楼主需要的这款电阻来说,P1206Y1001,有三种档次的精度,分别为0.1%,0.02%,0.01%,那我没必要买贵的0.01%电阻啊,买个便宜的0.1%就可以了,自己校准下就行了,温漂是一样子的,但是阻值有偏差,当然0.1%的P1206Y1001也不便宜,但是市面上很多

网友:
好像振华集团旗下的电阻生产厂有表贴薄膜精密电阻,精度和温漂差不多就这个量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先不保证精度,只需要保证温漂就可以了,拿楼主需要的这款电阻来说,P1206Y1001,有三种档次的 ...

0.1%精度和0.01%精度的电阻,温漂真是一样的?

网友:
精度没那么重要,你关心的是温漂,EE的黑电阻,一般10块左右

网友:
精度低的,漂移就大,温漂主要看电阻材料,vishy的塑料块用的肯定不是0805那种材质

LZ去买点锰铜丝自己绕吧 锰铜丝的温漂在60ppm/°C  Google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精度和0.01%精度的电阻,温漂真是一样的?

买的时候精度和温漂是可以独立指定的。
当然如果你想买1%的精度5ppm温漂电阻,估计厂家不会生产这样的规格。同样0.01%的精度25ppm温漂也是没意义的…

网友D:
一般来说,价钱才能决定品质,5ppm的电阻绝对不会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价钱才能决定品质,5ppm的电阻绝对不会便宜的。

搜索下,力创有几款10ppm0603贴片电阻,几分钱,难道是假货或者虚标?

网友:
首先5ppm比10ppm贵多了,其次是我真没有任何勇气敢用0603的所谓高精度电阻。力创商城我基本没买过啥,起码有精度的电阻就没有多少人能造,他们都不便宜。至于别人是不是虚标咱没测过不好乱说。电阻'这个东西,指标是非常容易测试的。别的不说,好电阻你用八位半的表测试,阻值纹丝不动,而不够好的电阻,那个测出来的阻值就一个劲的乱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精度和0.01%精度的电阻,温漂真是一样的?

单就P1206Y1001来说是的,都是5ppm的,当然不适用所有的电阻

网友E:
一个问题,PCB走线阻抗怎么算?理论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问题,PCB走线阻抗怎么算?理论计算?

用开尔文4线方式,规避杂散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