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中为什么输入电压一升高IGBT发热严重

楼主(2017-04-19):
如题,而且在占空比50%的情况下,输出和输入电压比值不是2:1?

网友:
电压升高管子发热 极有可能电感器不够

网友A:
若是占空比会大于50 一定要用开环电感

网友B:
记得,一定要加电流环啊,如果只有电压环,占空比超过50%,电流必定震旦,血淋淋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一定要加电流环啊,如果只有电压环,占空比超过50%,电流必定震旦,血淋淋的教训 ...

现在只是用DSPCE加了固定PWM,还没加控制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占空比会大于50 一定要用开环电感

为什么啊

网友A:
闭环的磁复位时间长 所以你要用工字磁芯或有气隙的EE磁芯 而不能用磁环 用闭环磁芯会发生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的磁复位时间长 所以你要用工字磁芯或有气隙的EE磁芯 而不能用磁环 用闭环磁芯会发生磁饱和 ...

谢谢,看来得恶补一下电感的知识了

网友:
饱和的电感不能承载电流,MOS管容易短路过载。用电流模式拓扑吧,比如UC2843之类的电源芯片。不过如果电感选择不当,虽然不容易损坏MOS管,电感的温升还是很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