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BLDC中这个芯片有啥作用?

楼主(2017-04-19):
如图,14脚的芯片有啥作用呢?电机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需要通过芯片处理么?

网友:
专用的BLDC驱动IC   ?

网友A:
应该是74系列的非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4系列的非门芯片!

非门就是反向作用么?不加也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门就是反向作用么?不加也没事吧?

可以不加,不加的话霍尔那边信号要稍微硬件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