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果打开读保护,还能实现IAP吗?

楼主(2017-04-19):
我现在做了两个程序,一个BootLoader,一个Application
当不打开读保护的时候
通过Bootloader可以更新Application

可当我打开读保护的时候
void Flash_ReadProtect(void)
{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_Unlock();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禁止外界读程序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

BootLoader无法擦除Flash进行程序更新了

是我哪里没设置对还是本来就不行。

另外,如果不打开读保护,那通过JTAG或者SWD不是可以整个读取Flash。

网友:
擦除Flash之前要先去掉写保护。

楼主:
很奇怪,我把加读保护的代码放到Application中执行就可以。

网友:
可以 我的bootloader是用J-Flash ARM下进去的 然后用J-Flash ARM Secure chip 然后程序就读不出来了 再用CAN总线更新APP一直正常

网友:
你自己写的Bootloader,开了读保护,不影响更新FLASH。因数bootloader和你的app都是放在main flash中。
ST的bootloader,如果开了读保护,从bootloader启动的话,不能操作main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