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寸的机械硬盘换2.5寸的SSD固态,SSD如何固定?

楼主(2017-04-19):
3.5寸的机械硬盘, 本身也不是用螺丝来固定的, 是熟料U形的先卡住硬盘, 再整个卡到硬盘位上。

现在用2.5寸SSD, 如何固定SSD?

网友:
这个就很随意了,胶带绳子之类的什么都行

网友A:
ssd没那么娇贵,有以下方法:

使用2.5转3.5的硬盘座
使用主机自带的ssd安装位
随便拿绳子绑一下,或者双面胶、透明胶固定到主机上
就直接插上电源和数据线不固定,直接扔在主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没那么娇贵,有以下方法:

使用2.5转3.5的硬盘座

谢谢 LS LS

网友:
找马云剁手呗~

网友:
有架子的,或者有些机箱可以直接放2.5寸的硬盘。

网友:
就是直接放里边

网友:
找转换架或者用扎带。

网友:
直接扔里边哈哈

网友:
我电脑加了备份大硬盘后ssd就没地方放了,最后就直接丢里面,没固定

网友:
有2.5专3.5的铁架子

网友:
intel精装版SSD附带了2.5转3.5的架子

网友:
托架,螺丝固定上

网友(2018-10-10):
请问有谁玩过这种SSD,用SSD 加转接卡转为1.8 IDE 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9-04-13):
直接插上去就行了,如果是横插,硬盘可能因为有点重量而对连接器部分产生一点侧压力,可以考虑用泡沫、胶带等支撑一下就好。

网友:
x86的配件,都好成熟了。。。。。有个仿3.5寸的全尺寸外形的盒子,买个装上就是了。。。。

网友:
直接扔那就行了,固定啥

网友:
lz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
拧一侧的螺丝即可……另外一边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