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系统中接在电源的滤波电容的疑惑,求解

楼主(2017-04-19):
新人一枚,想请教下各位,为什么一个STM32硬件系统中用到3.3V的电源的地方往往都接有104的滤波电容呢,从网络的层面来看不是有很多个104电容并联在3.3V网络与地网络之间吗?这样为了简单增加两网络之间的容值吗?(电容串联容值相加),那PCB连线时是不是都把这些电容排在一排连在一起,还是将其放在各自用到3.3V电源的器件周围呢?模电学得不咋滴,嘿嘿。如图,在PCB布线时是不是直接排在一起布线就好了?

网友:
放各自VDD,地端尽量能有个大块平面连接电源处

网友:
要尽可能考近各自的电源引脚。
我刚毕业进第一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有款测试板,所有0.1uF的电容整整齐齐排成一排,我当时就笑了,测试工程师说这款测试板用了好多年了,产线也一直在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理解了

网友:
为何最后一个布局是最好的呢?(退耦电容布局-转PCBBBS)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001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