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腿为什么不是用铜而是铜包铁

楼主(2017-04-19):
刚才看到有个帖子说固态电容效果好,突然就想到测了那么多电容,不论国内国外,直插电容引脚从来都是铜包铁(用吸铁石可以吸起来),本来电容为了滤波就需要各方面阻抗低,铁怎么都比铜甚至铝差。是因为电解液化学成分,还是成本原因,或者其它原因?美国日本品牌电容样品都是从digikey购买,不会假货。

网友A:
有铜的,只是你买了铁镀铜的

网友B:
因为包括外国品牌的,大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铜的,只是你买了铁镀铜的

有完整型号么,发出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包括外国品牌的,大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

即使是made in china, 也会按别人标准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完整型号么,发出来下

跟采购讲清楚要铜脚的。

网友:
好的应该都是铜的

网友:
不光电容,连电阻的引脚都是铜包铁,我家有台几十年前的收音机,里面的阻容引脚也是铜包铁,当时拆的时候也是很不理解

网友:
成本了,好的是铜的,供应商有时问:要铜脚还是铁脚

网友:
似乎是为了方便机器插件?
国产老电容老电阻纯铜的多

网友:
铜的引脚比铜包铁的引脚要软一点,
铜包铁是不是兼顾成本及引脚钢性的结果呢?

网友:
古董器件,很多都是铜脚的,剪断看截面、

网友C:
保证直插原件引脚的硬度,都是上机器,安装,铜丝软,容易变形,同样的硬度,铜丝要更粗,而且根据高频下 趋肤效应 ,大部分电流都在表面通过,可以降低成本,又不会损失性能,还可以提高硬度。

网友:
分析有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证直插原件引脚的硬度,都是上机器,安装,铜丝软,容易变形,同样的硬度,铜丝要更粗,而且根据高频下  ...

对,这个问题很久前思考过,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如果纯铜是可以的,很久以前铜并不稀缺,连弹壳都是用铜做的。但是如果纯铜,难免有的温度高,以前是直插件多,而且有的很高,长期高温会导致元器件东倒西歪相互触碰引发短路。纯铁也不行,生锈。但是,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不用合金?既能解决强度问题,也能解决防锈。估计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当年技术不够,没有合适的合金,现在成了行业通则,没人愿意去改变了。二是合金导电性和成本。

网友:
有纯铜脚的电容,价格不一样

网友:
原来看过生产玻封二极管的机器,机器中间大概比二极管的长度稍宽,两边装有磁铁,二极管悬在中间,因为引脚是铁的,要是铜脚机器可能就不好设计了。

网友:
和电解液化学成分无关,电解电容引脚在壳子内部是铝的。在底部胶塞的位置接上铜丝或者铁丝,引出。

网友:
学名cp线。大家可以百科一下。

网友D:
这个问题从没注意过

网友:
成本是主要的,像固态电解还无氧铜、镀银呢,引脚硬得很,就是贵
即使是铜包铁,引脚长了也是软的。 另外一般电解应对的涟波电流没那么大,涟波电流能达到10A以上的,引脚材质都不会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从没注意过

CP线特性编辑
具有钢的高强度和韧性:刚性高,易于切断成型,在整机装配流水过程中,能自立而不倾倒,适应阻容元件生产自动化。在相同延伸率情况下,抗拉强度远比铜线高,线膨胀系数也小。
具有高导电率,良好的折弯性能。
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具有良好的导磁性。
具有优良的高频特性。
具有优良的对铝熔接特性,良好的线材对焊的工艺性。
节约大量铜材,降低电子元器件外引线成本。

我是搬运工,谢谢你带我们涨姿势了

楼主:
看了网友的回复,涨姿势了

网友:
自动化生产方便

网友:
由于高频信号的集肤效应,所以纯铜和铜包铁的效果可能并不会有太大差异

网友:
25楼说的对,不是成本问题

网友:
可能因为电容使用中基本都是变化的电场,有趋肤效应,趋肤效应决定了只有表面的导体参与导电,中心部分可以使用强度更高的材料,还省成本。

质导线中,趋肤深度和频率的关系大致如下:

网友:
跟趋肤效应有什么关系? 电解还能超过100K?

网友:
开关电源不都是几十上百kHz。我们做LLC变压器必须用几百根利兹线,如果用多股漆包线温度超高。

网友:
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生产,铁脚能被磁铁吸引,我见过电解电容的生产线。求证伪。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电化学腐蚀!我就是不负责任的猜测一下

网友:
我知道 插件电阻 有铜脚的   但是成本很贵的。换铁脚 的就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
以前电阻电容剪下的引脚卖钱,都是铜的。

网友:
我的一个电阻供应商说自己的电阻脚是纯铜的,所以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