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木板切割模型哪里有定制的吗?

楼主(2017-04-20):
如果自己做需要什么样的激光切割机?

网友:
一般3-5万,好像叫二氧化碳激光机,上百瓦的就可以切亚克力了

网友:
淘宝上四五千的激光切割机就可以搞了,功率40W以上的就行!!亚克力、木头板等都可以切割,比起贵的切割机,精度要差一些!!

网友:
这个是段木板,淘宝上有做加工的,都是激光雕刻的

网友:
50瓦的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就行了,按幅面算价格,5000-20000吧,20000内能买到幅面400*600的

网友:
幅面要看大板材料,不然太坑人了. 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