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回伸手党,W25Q64的程序能否直接用于W25Q128

楼主(2017-04-20):
它们除了ID和FLASH大小不同外,其他都是一样的吗?(Q64 id为EF16,Q128 id为EF17)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改下id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改下id就好

谢谢兄弟。

网友B:
可以用,但是写保护区应该不一样,你要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写保护区应该不一样,你要对比一下

谢谢提醒。目前程序没有用到写保护区。仅仅用到了读写操作。就是最简单的读数据,写数据。

网友:
可以,怎么也看一下说明

网友:
基本上通用的。